[i.MX] 移植QT5 configure时加上-XINPUT2 出错,请各位帮忙看看

楼主(2015-06-29):
如题加上移植QT5-XINPUT2 出错,不加上能过。错误提示如下:
XInput2 auto-detection... ()
/opt/freescale/usr/local/gcc-4.6.2-glibc-2.13-linaro-multilib-2011.12/fsl-linaro-toolchain/bin/arm-fsl-linux-gnueabi-g++ -c -pipe -march=armv7-a -mfpu=neon -DLINUX=1 -DEGL_API_FB=1 -mfloat-abi=softfp -O2 -Wall -W -fPIE  -I../../../mkspecs/devices/linux-imx6-g++ -I. -I/home/myzr/rootfs/usr/local/tslib-install/include -I/home/myzr/rootfs/usr/include -o xinput2.o xinput2.cpp
xinput2.cpp:42:22: fatal error: X11/Xlib.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compilation terminated.
make: *** [xinput2.o] Error 1
XInput2 disabled.
XInput2 support cannot be enabled due to functionality tests!

CPU:IMX6
编译环境:ubuntu10.04虚拟机
QT版本:QT5.3.2

楼主:
问题更新:  因为这里是交叉编译,我指定了 -sysroot /home/myzr/rootfs,而ARM的文件系统中没有对X11相关支持,所以找不到文件。直接用ubuntu里的也不行.我选择了自己编译libX11,然后再configure参数中添加头文件和库的路径。配置如下:
./configure -opensource -confirm-license -make libs -device imx6 -no-xcb -no-sse2 -no-c++11 -no-sse2 -no-opengl -opengl es2 -compile-examples -device-option CROSS_COMPILE=/opt/freescale/usr/local/gcc-4.6.2-glibc-2.13-linaro-multilib-2011.12/fsl-linaro-toolchain/bin/arm-fsl-linux-gnueabi-  -sysroot /home/myzr/rootfs -no-gcc-sysroot -prefix /usr/local/Qt-5.3.2-imx6 -no-iconv -I/home/myzr/qt532/mylib/include -L/home/myzr/qt532/mylib/lib -xinput2 -nomake tests -mtdev -v

出来新的问题:
xinput2.cpp:43:36: fatal error: X11/extensions/XInput2.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我不知道该添加哪些库,求指导。。。

网友A:
因为依赖的关系,有些东西移植起来是很费劲的......网上找问题解决办法,一步步来......

网友B:
非常感谢你的技术问题。我们建议您将此i.mx的技术问题提交到飞思卡尔的英文论坛。网址是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welcome 谢谢。

楼主:
管理员同学你别一上来就让转贴啊,本来还有可能拿到些建议,结果你这一上来不是要判死刑吗。上面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就是解决一系列库的依赖,一步一步编译安装好就行了。

网友C:
赞一个!是还需要移植x11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赞一个!是还需要移植x11吗?

是需要移植X11及其依赖库,但是我加上XINPUT2交叉编译QT5是想要支持多点触摸,目前触摸还没有反应(驱动是没有问题的),我使用的是linux+QT5.3, IMX6Q处理器。能否给点意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需要移植X11及其依赖库,但是我加上XINPUT2交叉编译QT5是想要支持多点触摸,目前触摸还没有反应(驱动 ...

qt5.3,你是自己交叉编译移植的么?......

楼主:
是的,目前触摸已经好了,把QT配置好就行

网友C:
移植过QT但没有移植过X11,所以也没有什么好意见,现在能支持多点触摸了吗?

网友D(2015-12-05):
引用 楼主:
是的,目前触摸已经好了,把QT配置好就行

怎么配置的?

网友E(2016-04-16):
configure的时候,加上-mtdev后会出现不能找到mtdev开发包的错误,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