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A5428的异常

楼主(2015-06-29):
各位,有用过ATA5428的看过来.我通过ATA5428工作在433.92频点..收到的数据包,有一段一段的误码,为何?距离很近. 还有,发射端的同步头如何设置比较合理?我发现有影响..我用的是

RFD0=0xff;
RFD1=0x00;
RFD2=0xA8;
RFD3=0x00;

网友A:
测试时距离不要过近,也不要过远,如仍有误码,而接收灵敏度和输出功率都已设置到最大,则说明硬件设计有问题。

楼主:
感觉我的同步头有问题...

网友B:
现在搞好了吗,坛友我想请教你

网友C(2016-09-12):
ATA5428 晶振不起振是什么原因

网友D:
请问你是用什么IDE写程序的。我的QQ594206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