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 输出3路同频不同占空比先后顺序不同的PWM

楼主(2015-06-29):
方法一:用同一个定时器的3路通道能输出同频不同占空比的pwm;但是他们输出的顺序一定是一样的,因为他们用的是同一个计数器

如果要输出3路不同顺序的PWM必须使用3个定时器
void Tim1_Configuration(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PA9设置为功能脚(PWM)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ENABLE);

TIM_DeInit(TIM1);

/*TIM1时钟配置*/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71;         //预分频(时钟分频)72M/72=1000K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660;       //装载值 1000k/660=1515hz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x0;
TIM_TimeBaseInit(TIM1,&TIM_TimeBaseStructure);

/* Channel 2 Configuration in PWM mode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PWM模式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正向通道有效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Disable;//反向通道无效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430;        //占空时间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输出极性           有效电平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High; //互补端的极性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Set;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TIM_OC2Init(TIM1,&TIM_OCInitStructure); //通道1
/* TIM1 counter enable */
//        TIM_Cmd(TIM1,ENABLE);

/* TIM1 Main Output Enable */
//TIM_CtrlPWMOutputs(TIM1,ENABLE);
}

PWM占空比高低电平设置:PWM模式1时:CNT(计数器)<TIM_Pulse为有效电平,否则为无效电平;PWM模式2, CNT<TIM_Pulse为无效电平,否则为有效电平

楼主:
方法二:当定时器资源不足时,用一个定时器,在中断中通过3个IO口模拟出3路PWM

网友A:
这个例子好,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例子好,学习一下。

其实用第一种方法好。第二种适用于场合简单,对速度要求不高的场合。

网友B:
这个不是很难的啊,,找个示波器的看下输出结果的。

网友B:
这个在设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具有输出该信号的IO口的设计的,不能做他用的。

网友B:
还有这个程序代码的可以从STM32的相关该PWM信号输出程序的移植过去的。

网友C:
这个可以一直STM32的相关程序的。

楼主(2015-07-31):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很难的啊,,找个示波器的看下输出结果的。

这个只是用来调试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