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操作24位AD芯片AD7799

楼主(2015-06-29):
AD7799是早些前ADI公司推出的一款高精度低速24位ADC器件,主要应用于低功耗精密测量场合。最近开发与气压检测相关的产品,选择了这个芯片,经过PCB的合理布线,感觉这颗芯片的效果还不错。

  AD7799内部数字部分和模拟部分的供电是分开的,数字部分由DVCC供电,模拟部分由AVCC供电,经过实验,在只有DVCC而不加AVCC的时候芯片的数字接口部分是可以工作的,这样就可以把AIN3+和AIN3-作为数字信号来启动模拟电源输出AVCC,不知道这样描述是否清楚,主要是为低功耗和省电考虑。

  AD7799内部有三个差分通道,可以分别配置成为差分模式和单端模式,在单端模式下需要保证AINx(+)电压高于AIN(-)电压,否则转换结果为零,这很显然。差分模式下实际上的量化等级只有2的23次方,因为有一位做了符号位,在差分方式下应当注意24位值的符号位处理,应当将其扩展到第32位,做为一个字来处理。

  芯片内部有一个增益可编程的放大器,可以设定增益为1/2//4/8/16/32/64/128倍增益。经本人实际使用其增益还比较精确,只是在高增益时实际测量的值偏差变大。由于分辨率太高,轻微的信号波动和引线布局都对转换结果影响较大,所以在使用前需要对通道进行零度和满度校准。

  零度校准时,芯片内部将差分通道的两个输入端内部短接,这时得到一个转换值存放于内部对应通道的零度偏差寄存器中,满度校准时,芯片内部将两个输入端接到参考电压上,这时得到的转换值存放于内部相应通道的满度寄存器中。至于系统误差校准,这个没做研究。

  利用STM32的SPI接口与相连接,非常完美,它的SPI不以CS线的上升沿做为结束同步标志,CS线仅仅只是做为片选使用,STM32可以工作于硬件CS管理模式。每个字节都可以有CS的复位、置位变化,也可以多个字节只有一次cS的复位、置位变化,很灵活,我还是采用了软件管理CS线的方式。

  编程时,需要特别注意SPI的模式,它的特点(看AD7799的DS中给出的时序图)是SCLK在空闲时保持高电平,数据在SCLK半个周期之后送到MOSI线上,与一般器件的SPI时序有所不同,当然这也是标准SPI时序之后,只是一般器件不采用这种方式。以下是STM32单片机的SPI配置,我用到的是SPI2:

楼主:
#define ADC_SPI_CS_CLR GPIOB->BSRR=GPIO_Pin_12
#define ADC_SPI_CS_SET GPIOB->BSRR=GPIO_Pin_12

#define ADC_RDY_DAT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14))

#define ADC_OP_READ         ((u8)(0x40))
#define ADC_OP_WRITE         ((u8)(0x00))

#define ADC_REG_STAT ((u8)(0x00<<3))
#define ADC_REG_MODE ((u8)(0x01<<3))
#define ADC_REG_CONFIG ((u8)(0x02<<3))
#define ADC_REG_DATA ((u8)(0x03<<3))
#define ADC_REG_ID ((u8)(0x04<<3))
#define ADC_REG_IO ((u8)(0x05<<3))
#define ADC_REG_OFFSET ((u8)(0x06<<3))
//#define ADC_REG_STAT ((unsigned char)(0x07))

#define ADC_CON_CH1 ((u8)(0x00))
#define ADC_CON_CH2 ((u8)(0x01))
#define ADC_CON_CH3 ((u8)(0x02))
#define ADC_CON_AVDD ((u8)(0x07))

#define ADC_CON_GAIN1 ((u8)(0x00))
#define ADC_CON_GAIN2 ((u8)(0x01))
#define ADC_CON_GAIN3 ((u8)(0x02))
#define ADC_CON_GAIN4 ((u8)(0x03))
#define ADC_CON_GAIN5 ((u8)(0x04))
#define ADC_CON_GAIN6 ((u8)(0x05))
#define ADC_CON_GAIN7 ((u8)(0x06))
#define ADC_CON_GAIN8 ((u8)(0x07))

#define ADC_SINGLE_POLAR ((u8)(1<<4))         //单双极性
#define ADC_DOUBLE_POLAR ((u8)(0<<4))

#define ADC_MODE_CONTINUOUS         ((u8)(0<<5))
#define ADC_MODE_ONCE         ((u8)(1<<5))

#define ad7799_StatRDY         ((u8)(1<<7))
#define ad7799_StatERR         ((u8)(1<<6))
#define ad7799_StatNOR         ((u8)(1<<5))

void SPI_Config(void)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2,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GPIO_Pin_14|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SPI2 configuration */
SPI_Cmd(SPI2, DISABLE); //必须先禁能,才能改变MODE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两线全双工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主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8位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CPOL=1 时钟悬空高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CPHA=1 数据捕获第2个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软件NSS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16;         //2分频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高位在前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CRC7

SPI_Init(SPI2, &SPI_InitStructure);
SPI_Cmd(SPI2, ENABLE);

}

u8 SPIByte(u8 byte)
{
/*等待发送寄存器空*/
while((SPI2->SR & SPI_I2S_FLAG_TXE)==RESET);
/*发送一个字节*/
SPI2->DR = byte;
/* 等待接收寄存器有效*/
while((SPI2->SR & SPI_I2S_FLAG_RXNE)==RESET);
return(SPI2->DR);
}
/*---------------------------------------------------------
Func: AD7799读取寄存器数据
Time: 2012-3-29
Ver.: V1.0
Note:
---------------------------------------------------------*/
void AD7799_ReadReg(u8 RegAddr,u8 *Buffer,u8 Length)
{
u8 i;
ADC_SPI_CS_CLR;
RegAddr|=ADC_OP_READ;
//ADC_WriteBytes(&RegAddr,1);
//ADC_ReadBytes(Buffer,Length);
SPIByte(RegAddr);
for(i=0;i<Length;i++)
{
Buffer[i]=SPIByte(Buffer[i]);
}
ADC_SPI_CS_SET;
}

/*---------------------------------------------------------
Func: AD7799写入寄存器数据
Time: 2012-3-29
Ver.: V1.0
Note:
---------------------------------------------------------*/
void AD7799_WriteReg(u8 RegAddr,u8 *Buffer,u8 Length)
{
u8 i;
ADC_SPI_CS_CLR;
RegAddr|=ADC_OP_WRITE;
//ADC_WriteBytes(&RegAddr,1);
//ADC_WriteBytes(Buffer,Length);
SPIByte(RegAddr);
for(i=0;i<Length;i++)
{
SPIByte(Buffer[i]);
}
ADC_SPI_CS_SET;
}
/*---------------------------------------------------------
Func: AD7799忙判断
Time: 2012-3-29
Ver.: V1.0
Note: 0/OK >0/ERROR,timeout
---------------------------------------------------------*/
u8 AD7799_WaitBusy()
{
u16 i;
ADC_SPI_CS_CLR;
i=0;
while(ADC_RDY_DAT>0)
{
i++;
if(i>5000)
return 1;
}
ADC_SPI_CS_SET;
return 0;
}

/*---------------------------------------------------------
Func: AD7799通道内部校准
Time: 2012-3-29
Ver.: V1.0
Note: 0/OK >0/Error
---------------------------------------------------------*/
u8 AD7799_Calibrate(u8 CHx,u8 Gain)
{
u8 R,Cmd[2];
Cmd[0]=0x30|Gain; //0x10代表配置寄存器高八位中单双极性位置1
Cmd[1]=0x30|CHx;
AD7799_WriteReg(ADC_REG_CONFIG,Cmd,2); //设置配置寄存器
Cmd[0]=0x80;
Cmd[1]=0x0F;
AD7799_WriteReg(ADC_REG_MODE,Cmd,2); //进行内部零度校准
R|=AD7799_WaitBusy(); //等待校准完成
Cmd[0]=0xA0;
Cmd[1]=0x0F;
AD7799_WriteReg(ADC_REG_MODE,Cmd,2); //进行内部满肚校准
R|=AD7799_WaitBusy(); //等待校准完成

/*        Cmd[0]=0xC0;
Cmd[1]=0x0F;
AD7799_WriteReg(ADC_REG_MODE,Cmd,2); //进行系统零度校准
R|=AD7799_WaitBusy(); //等待校准完成
Cmd[0]=0xE0;
Cmd[1]=0x0F;
AD7799_WriteReg(ADC_REG_MODE,Cmd,2); //进行系统满度校准
R|=AD7799_WaitBusy(); //等待校准完成 */

return R;
}
u8 AD7799_Read_STAT(void)
{
u8 Cmd[2];
AD7799_ReadReg(ADC_REG_STAT,Cmd,1);
return Cmd[0];
}

u16 AD7799_Read_CONFIH(void)
{
u8 Cmd[2];
AD7799_ReadReg(ADC_REG_CONFIG,Cmd,2);
return (Cmd[0]<<8)+Cmd[1];
}
/*---------------------------------------------------------
Func: AD7799复位
Time: 2012-3-29
Ver.: V1.0
Note: 0/OK >0/Error
---------------------------------------------------------*/
void AD7799_Reset()
{
// u8 Cmd[4]={0xFF,0xFF,0xFF,0xFF};
ADC_SPI_CS_CLR;
// ADC_WriteBytes(Cmd,4);
SPIByte(0xFF);
SPIByte(0xFF);
SPIByte(0xFF);
SPIByte(0xFF);
ADC_SPI_CS_SET;
}
/*---------------------------------------------------------
Func: AD7799初始化
Time: 2012-3-29
Ver.: V1.0
Note: 0/OK >0/Error
---------------------------------------------------------*/
u8 AD7799_Init(u8 Gain)
{
u8 ID,Cmd[2];
AD7799_Reset();
delay_ms(5);
// AD7799_ReadReg(ADC_REG_ID,&ID,1); //读取器件ID
// if((ID==0xFF)||(ID==0x00))return 1;
AD7799_Calibrate(ADC_CON_CH1,Gain); //通道1校准
AD7799_Calibrate(ADC_CON_CH2,Gain); //通道2校准
//AD7799_Calibrate(ADC_CON_CH3,Gain); //通道3校准
// Cmd[0]=0<<6;
// AD7799_WriteReg(ADC_REG_IO,Cmd,1);
return 0;
}

/*---------------------------------------------------------
Func: AD7799开始转换
Time: 2012-3-29
Ver.: V1.0
Note:
---------------------------------------------------------*/
void AD7799_Start(u8 CovChx,u8 CovGain,u8 CovRate,u8 CovMode)
{
u8 Cmd[2];
Cmd[0]=0x30|CovGain;
Cmd[1]=0x30|CovChx; //0x30
AD7799_WriteReg(ADC_REG_CONFIG,Cmd,2);
Cmd[0]=0x10|CovMode;
Cmd[1]=CovRate;
AD7799_WriteReg(ADC_REG_MODE,Cmd,2);
}

/*---------------------------------------------------------
Func: AD7799读取转换结果
Time: 2012-3-29
Ver.: V1.0
Note:
---------------------------------------------------------*/
u32 AD7799_Read()
{
u8 Cmd[4];
u16 i=0;
u32 D;
Cmd[0]=0;
while((AD7799_Read_STAT()&ad7799_StatRDY)!=0)
{
i++;
if(i>10000)
break;
}
if((AD7799_Read_STAT()&ad7799_StatERR)==0)
{
AD7799_ReadReg(ADC_REG_DATA,Cmd,3);
D=(Cmd[0]<<16)+(Cmd[1]<<8)+Cmd[2];
return D;
}
else
{
AD7799_ReadReg(ADC_REG_DATA,Cmd,4);
return 0xFFFFFF;
}

}

void ADt7799test()
{
u32 Val;
u16 a;
AD7799_Init(ADC_CON_GAIN1);
AD7799_Start(ADC_CON_CH1,ADC_CON_GAIN1,0x01,ADC_MODE_CONTINUOUS);

AD7799_Read();
AD7799_Read();
AD7799_Read();
AD7799_Read();
AD7799_Read();
AD7799_Read();

}

楼主:
下面说一下自己遇到的问题:

一:增益1和2起作用,4-128不起作用,增益1与2不通过内部放大器,4-128时通过内部放大器,问题出在电路设计上:

当使用IN-AMP时,AIN+与AIN-的工作范围为(GND+300mV)~(AVDD-1.1V);

共模电压>0.5V是指[(AIN+)+(AIN-)]/2>0.5V即可

如果你的AIN-一定要接GND,那一定是无法使用In-Amp,只能使用unbuffer模式。

我们输入用的单端模式0-5v,所以无法使用4-128增益

二:编程中用到的管教

CS、SCLK、DIN、DOUT(注意时钟频率的选择,查看片选是否生效,输入输出高低电平是否正确)

三:三路差分输入,第三路能设置成IO口,如果不用最好设成模拟输入

四:根据REFIN(+)和REFIN(-)配置寄存器单双极性选择

网友:
这么高精度可以做数字示波器。

网友A(2017-02-09):
怎么移植到AVR中呢?

网友B:
AD7799内部数字部分和模拟部分的供电是分开的,数字部分由DVCC供电,模拟部分由AVCC供电.

网友C(2017-05-08):
楼主 #define ADC_SPI_CS_CLR GPIOB->BSRR=GPIO_Pin_12  就错啦  应该是BRR

网友D:
这个采用SPider总线控制的,数据传输速度上不成问题的

网友E:
单片机常用的总线如i2c、spi、uart等,将其硬件抽象层分离,相关外设在其抽象层上的应用函数接口调用。这样的好处是 :
1、外设的驱动方便移植到任何单片机;
2、外设总线方便移植到其他单片机,只需更改部分寄存器配置;
3、总线调试OK后,调试新的外设程序时,不用重重复复调试总线的程序。
比如:楼主的程序不太好,应该spi总线和这个AD设备分离,假如我这个spi总线要挂其他spi设备(传感器、ADC、EEPROM等),那不需重新写一次总线程序。假设换了一家公司,用了不同单片机,这个eeprom程序可以方便移植到任何单片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怎么移植到AVR中呢?

单片机常用的总线如i2c、spi、uart等,将其硬件抽象层分离,相关外设在其抽象层上的应用函数接口调用。这样的好处是 :
1、外设的驱动方便移植到任何单片机;
2、外设总线方便移植到其他单片机,只需更改部分寄存器配置;
3、总线调试OK后,调试新的外设程序时,不用重重复复调试总线的程序。

网友F(2018-08-30):
写的非常棒,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