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I2C 从模式问题

楼主(2015-06-29):
I2C初始化后,在收到正确地址时能正常进入中断,但始终有应答错误的标志,用过的大侠知道帮忙解答一下。

void Init_SlaveI2C(void)
{
        I2C_CR1 = 0x01;
        I2C_CR2 = 0x06;
        I2C_FREQR = 16;
        I2C_OARL = 0xBA;
        I2C_OARH = 0x40;
        I2C_ITR = 0x07;
}

进入中断后,读到的SR1 = 0x02,表示已经地址匹配;
SR2 = 0x34,表示应答失败;
SR3 = 0x81,表示主模式,这里也表示疑问。

在线等,急

楼主:
没有人这样应用过吗?

楼主:
应答失败就不能读到收到的数据,不设置自动应答,就进不了中断,奇怪

网友A:
看看库函数,里面有正解

楼主:
库函数没有关于从模式的接收例子

楼主:
现在应答不出错了,但是一直读不到接收的数据

网友B:
库函数没有关于从模式的接收例子:o

网友C:
是不是需要将应答错误的标志清除?

网友D:
STM8S_StdPeriph_Lib_V2.1.0\Project\STM8S_StdPeriph_Examples\I2C\I2C_TwoBoards\I2C_DataExchange

网友E:
我想 弱弱的问一句,用 ST的 硬件I2C 稳定吗?

网友F:
个人觉得 有 硬件I2C就用,比模拟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