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10.3的工程倒到10.6里可以直接用吗?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5-06-29):
高手支招啊!

网友A:
只要C10.6也安装了支持10.3工程MCU的组件应该是可以支持的

楼主:
谢谢!我现在就是不知道要装什么组件。用的KL25,我头一次用飞思卡尔的片子,还请多指教啊。

楼主:
我在官网上只找到10.6

对应10.3的组件在哪里下呀!我对CODEwarrior简直一无所知。

楼主:
我用CW10.6新建了一个工程,编译通过了,
烧写还是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CW10.6新建了一个工程,编译通过了,
烧写还是有问题:

看你图片应该是配置不对,你是USBDM的下载器吧,这边怎么显示USB multilink呢?
你要配置为USBDM的下载方式。

楼主:
没有USBDM那个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