纹波噪声的抑制方法

楼主(2015-06-29):
开关电源的纹波噪声一般由低频纹波、高频噪声、共模噪声组成。
1、低频纹波的抑制
低频纹波的大小与输出电感量和输出电容量以及开关频率有关。所以加大电感量和输出电容量及提高工作频率都可以减小输出纹波。一般可以采用多个电容并联的方法,一方面可以增大电容容量,同时可以减小电容的ESR。对于输出电感、因为受到体积的限制,一般不会做的很大,提高开关频率,会增加开关损耗,因此需综合考虑。
2、高频噪声的抑制
高频纹波源于开关电源在开关管导通和截止的时候,变压器的漏感与寄生电容产生谐振,同样在二极管反向恢复瞬间,其等效电路为电阻电容和电感的串联,同样会引起高频衰减谐振,产生的噪声达几十MHz。幅值通常比纹波大的多,在工程上通常可采取减缓开关管开通的速度、改进变压器绕制工艺减小变压器的漏感、采用RC缓冲网络、多级LC滤波电路等。
3、共模噪声的抑制
功率器件与散热器底板,变压器原副边之前的寄生电容,导致开关电源输出产生共模噪声。抑制共模噪声的方法可以减小电路到外壳的寄生电容、降低输出到外壳的共模阻抗,从而减小噪声的幅度。同时也可以在输出端加共模抑制电感。工程上通常在输入输出地之间接一个陶瓷电容,也就是通常所说的Y电容,或者再输出两个管脚到外壳接一个陶瓷电容。但电容的耐压等级要符合安规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