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传输]
USB数据传输检测问题,请教!!

楼主(2015-06-29):
最近刚刚开始研究嵌入式,在USB通信方面更是小白,遇到了有关于USB检测的问题: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现有可通过USB进行控制设备,其自身具备命令行界面且支持USB接口通信。命令行可由文本终端或是Python脚本处理。分别接在电脑COM4,COM5接口上的两个同型USB从设备(A和B),要通过Python的脚本来检测这两个设备间的联通性。实现是先从A发送100个包给B,然后再从B发送100个包给A,然后统计这其中坏包和丢包的个数。注:接收设备不会被明确告知何时会出现丢包。

已提供的命令行指令:
发送命令---“Send_msg  Hello world 1” --- 该命令将使设备发送Hello world 1。
接收命令---“start_receive true”  --- 该命令使设备监听信道发送来的包。
停止接收命令---“start_receive false” --- 该命令关掉接收器,使设备既不能接受也不能响应信道上的包

可供使用的Python脚本:
Exec_cli_cmd(端口名,指令)  ----- 此Python脚本用来向指定端口设备发送命令。被该脚本所启动的USB接口会被跟踪。
get_text_log(端口名)---- 此python脚本用来显示该端口下的操作记录
clear_text_log_all----此脚本用于清除掉上述的记录

对命令输入和状态检测所返回的信息种类包括:
每次命令输入均会返回如“发送命令输入”,“接受命令输入”“停止接收命令输入”
“损坏的信息”
“收到信息XXX”
“发送信息XXX”
注:如果出现丢包,不会出现相关信息显示

每当命令行指令输入后,相应USB接口上的设备会开始显示添加了时间戳的信息如:
>设备 A: [12:00:000] 发送命令输入
>设备 A: [12:00:001] 信息发送: Hello world 1
>设备 B: [12:00:012] 收到信息: Hello world 1

上述就是大概的描述, 请教各位一下该从何处开始下手,哪怕只是个大概的思路也好啊!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