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谁有MAX232转ADM2483的电路啊? 我这怎么不好使呢

楼主(2015-06-29):
另外用的金升阳的隔离电源  怎么输出是5.5V 已经大于ADM2483的5.25V了,是不是就无**常工作了

网友A:
好歹贴个图出来啊。这样怎么理解啊。

网友B:
1.您是有MAX232转ADM2483的电路,但遇到问题?还是需要MAX232转ADM2483的电路?
   如果是前种情况,最好把图片贴上来,大家才能帮忙分析原因。

网友B:
另外,你选的金升阳隔离电源的型号是?请考虑是否是选错型号了。

楼主:
已经好使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