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407中断嵌套问题

楼主(2015-06-29):
程序是用C语言写的,里面包含5个中断。中断子程序return前面有一条asm “CLRC INTM”,汇编语句。程序大致上跑个20天左右,里面的乘除法计算就会出一次错误。
问题1:这样做是不是在return之前出现中断嵌套了?
问题2:DSP2407允许中断嵌套不,如果允许中断嵌套,最多允许几级嵌套?
问题3:每次进入中断堆栈(包括硬件堆栈和软件堆栈)会压入哪些变量?
请给位大侠不吝赐教,小弟不胜感激。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呢?大神们都在忙么?

网友A:
没用过DSP2407,叫个高手帮你看看
@zhangmangui

网友B:
这个我就不太懂了,给顶起一下的吧。

网友C:
三级吗?估计多了容易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级吗?估计多了容易出错。

我也觉得嵌套超过三级容易出错,但是我不知道具体的机理是什么。这是我们公司的质量改进的项目,虽然问题解决了,但是给领导的报告中缺乏相关理论依据,领导不让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就不太懂了,给顶起一下的吧。

感谢支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嵌套超过三级容易出错,但是我不知道具体的机理是什么。这是我们公司的质量改进的项目,虽然问题 ...

你可以翻翻DSP2407的书籍或者手册,里面有关于中断嵌套的说明。
不过我看了两眼,觉得比较复杂,比一般的mcu的中断机理要复杂挺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翻翻DSP2407的书籍或者手册,里面有关于中断嵌套的说明。
不过我看了两眼,觉得比较复杂,比一般的 ...

嗯,谢谢,辛苦版主了!

网友C:
就是嵌入多了,回去的时候容易出问题。

网友D:
估计和迭代有关,不是有的不能迭代次数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和迭代有关,不是有的不能迭代次数多吗

嗯,好的,我按照这个思路再查查,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