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5的DAC模块应用

楼主(2015-06-29):
PSoC提供了4个数-模转换器DAC。每个DAC为8位,
能配置成电压或电流输出。DAC支持Capsense,电源管理
和波形生成等。下图给出了DAC的模块图。

楼主:
其特点主要包括:
可调255级步长的电压或电流输出;
可编程的台阶大小(取决于范围);
8位标定用于校正25%的增益误差;
电流输出模式下,源(source)和吸收(sink)选项;
电流模式下,8Msps的转换率;电压模式下,1Mbps的转换率
单调性

楼主:
通过设置寄存器DACx_CR0[4],使DAC工作在电流
模式下,输出电流范围为0-32uA,0-256uA和0-2.048mA。
        IDAC能通过配置寄存器DACx_CR1[2],将转换器配
置为源电流(即从输出端向外电路流出的负载电流)和
吸收电流(外电路流入输出端的负载电流)模式。
        此外,也可以使用UDB输入来控制源和吸收模式。
通过使用DACx_CR1[3]位来使能使用UDB输入。

楼主:
     通过设置寄存器DACx_CR0[4],使DAC工作在电压模
式下,DAC输出电流通过电阻连接,输出电压的范围通过
设置寄存器DACx_CR0[3:2],将其电压输出范围设置为0-1.024V或者0-4.096V。
        在电压模式下,任何连接到DAC输出端的负载应该是
纯容性的(VDAC的输出不被缓冲)。

楼主:
在电压模式下,转换率最高为1Mbps。此外,在
4V模式下比1V模式转换速度要慢,这是由于到Vssa的电
阻负载比1V的负载大4倍。在4V模式下,最高转换速度
为250kbps。
        下图给出了DAC的输出选项,通过两个独立的复用
开关得到。这些复用开关通过DAC_SWx寄存器来控
制。

楼主:
DAC中可用8个标定位来消除DAC的增益误差。
cal[7:0]的默认输出是[10000000]。比默认值低将降低增益;
反之增加。使用DACx_TR寄存器完成标定,标定的最小
分辨率是 LSB的0.5,即表示有可以通过标定来修正25%的
增益误差。
          采样标定过程如下:
   1)固定输入码=255,Cal码=128,捕获DAC的输出(dac_vout/dac_iout);
   2)确定LSB的增益误差;
   3)使用正确的标定码,捕获DAC的输出(dac_vout/dac_iout)

楼主:
通过将两个电流DAC的输出求和,可以实现更高分
辨率的电流输出,如图所示,每一个有不同的输入部
分。

楼主:
     如下图所示,可以使用两个8位的DAC实现12位的
DAC分辨率。
   1)一个DAC范围是0-2.048mA,第二个范围0-32uA。
   2)最低范围DAC的中间4位被输入作为较低4位。

楼主:
该设计实现使用PSoC5内提供的SAR ADC测量
CY8CKIT-050开发板上电位器的电压.
        当每次转换结束时,通过EOC信号产生中断信号,送
到中断控制器,并在中断程序的控制下,读取SAR ADC的
转换结果,并将其转换成对应的电压值,然后使用开发板
上的1602字符LCD显示相对应的ADC转换结果和电压值。

楼主:
工程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