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L25烧写的问题

楼主:
我申请了一块KL25开发板,苏州大学的,有配套的书。
提供的例程是用的CW10.3,写入器是USBDM。
我在飞思卡尔官网只下到了10.6,装上之后,因为10.6自带USBDM驱动,
所以插上板子就识别了。
导入工程,编译成功,烧写出错。

于是我用10.6新建了一个工程,可是链接类型里面没有USBDB这个选项:
我胡乱选了一个,结果烧写还是有错:

我以前没用过飞思卡尔的片子,好不容易申请了一块开发板,
满心欢喜,结果天不遂人愿,困难重重。
哪位大神救我啊?万分感谢!

网友A(2015-06-29):
你有没有按照苏大的资料里面的要求,先安装相关的USBDM驱动?
安装好后,自己新建的工程也能通过USBDM下载程序的。
你应该是驱动没有装,请按照SD-FSL-KL25-EVB用户手册严格执行。

楼主:
10.6自带驱动的。后来我又把驱动装上,还是没用。苏大的驱动上写着支持10.5,10.6不一定支持。
而且苏大的开发环境是CW10.3,我找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10.6自带驱动的。后来我又把驱动装上,还是没用。苏大的驱动上写着支持10.5,10.6不一定支持。
而且苏大的开 ...

CW10.6的我用过是能用的,不过可能有些电脑系统不兼容,会出现装不上的情况。
如果实在不行,你下载最新的苏大代码,用KDS好了。

楼主:
谢谢!我昨天下了个CW10.3,烧写搞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