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xx内置的eeprom 不是模拟的写入数据问题

楼主(2015-06-29):
stm32lxx内置的eeprom 有时可以写入数据有时写入重新写一次就能写入,求解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没看懂什么意思?

网友B:
有时可以写入数据有时写入重新写一次就能写入

没看明白,是不是程序设计有问题

网友C(2017-06-06):
哥们  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不知道你的这个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D:
先擦除再写啊。。按页面写的吧,不要总是写不满就对一个位置擦了写,写了擦。。

网友E:
楼主是不是对一个位置擦写次数多了,搞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