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帮看看sht20用sht10协议时附图取到的温湿度值是多少?

楼主(2015-06-29):
MCU原来是挂sht10的,坏了,插了个sht20,帮看看下图取到的温湿度值是多少?

楼主:
图二是温度的读出值1110000100010=7202,温度=-46.85+175.72*7202/16384=30.4℃
图四是湿度的读出值100011010110=2262,湿度=-6+125*2262/4096=63%
(以上都是我猜的,要是有错误帮忙指出来,谢谢)
这些图是shi10的协议和用I2C协议的计算方法不一样,一个是除数的幂次不同,一个是最后两位的取值不同 (I2C协议下最后两位计算时只能取00,读出时可以指示读出的值是温度还是湿度)
顺便说一句,淘宝上的三十块钱左右的saleae USB逻辑分析仪还挺好用,调单片机比数字示波器都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