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32的Flash支持一个字节写吗

楼主(2015-06-29):
写半字和字都可以,就是一个字节写不了 ,求解

网友A:
读-改-写,行不行?

网友B:
一个字节不就是8bit吗??怎么写不来啊。

网友C:
stm32 的一个字是几个字节

网友B:
一般不都是两个字节是一个字吗?

网友D:
是不是4个字节一个字

网友E:
一个字16位(bit),半个字不就是一个字节(8位)么。

对于32位CPU 整数 int 变量就是32位,双字

网友F:
对于32位CPU 整数 int 变量就是32位,双字,

对的

网友G:
最少是半字吧  也就是16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