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使用MfgTool烧写内核和文件系统

楼主(2015-06-29):
MX53 QSB开发板上电后,连接USB OTG线到PC端,打开Mfg Tool,电脑上显示无法安装USB驱动,之前看论坛里的回答,说要将BOOT MODE等设置好,但还是没有用,有哪位大神对于SW1设置正确,使用Mfg Tool可以正常烧录,请回复,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你这里是USB驱动没有装好,和BOOT MODE的设置无关。请问你这里你打开MFGTOOL时候,有device出现吗?

网友A:
楼主你好,我这里有个文档,你可以参考一下:
i.MX53 Linux源代码补丁介绍及烧写工具Mfg

网友A:
有问题我们再沟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这里是USB驱动没有装好,和BOOT MODE的设置无关。请问你这里你打开MFGTOOL时候,有device出现 ...

显示的是未连接任何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我这里有个文档,你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你好,我用驱动精灵安装好驱动后,板子烧写成功,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显示的是未连接任何设备

请问你USB驱动有安装OK?还有你这里使用的i.MX53 QSB板子是你自己做的还是买的飞思卡尔的开发板呢?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帖中问题是否已经解决呢?
非常感谢你关于i.mx 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
如果没有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交流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