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GPIO模拟iic中的sda脚如何设置输入输出模式(谢谢)

楼主(2015-06-29):
单片机用的是stm32f103c8t6 ,在做GPIO模拟iic的时候,知道要把sda脚设置为GPIO_OUT_OD ,但是在数据写和读的过程中sda的方向是会变的,初始化的时候是GPIO_OUT_OD,那么在读的时候怎么把sda设置为输入模式??使用哪个寄存器设置?谢谢!!(sda对应GPIO PA2)。

网友A:
一直使用od模式就行了,不用改变。读的时候记得要读输入的寄存器。

网友B:
设置它的方向寄存器啊,设置输入就不会了吗?

网友C:
这个数据手册上应该有吧,配置一下寄存器,设置输入方向

网友D:
这个请参考例程的IO基本,和按键的设置一个样。

网友E:
使用哪个寄存器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