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把交流的脉冲方波(-5V-+5V)转变为直流方波(0-5V)

楼主(2015-06-29):
请问怎么把交流的脉冲方波(-5V-+5V)转变为直流方波(0-5V)?
请高手指导一下?这是我原来的做法,可是不行啊!不能转为(0-5V)方波。悬赏一顿肯德基全家桶!!!:'(
用示波器探头分别夹HL1和HL2,示波器显示波形是(-5V-+5V)的脉冲方波。亲们,帮个忙!!!
在这里要感谢大家的建议和帮助啦,问题已经解决啦,我用光耦隔离时把隔离后的HL-1应该接在光耦PIN4上,但是我弄错啦,接在了PIN3上,所以怎么测试也不是5V方波。差分电路处理后的信号也是方波哦!

网友A:
给个2.5V基准
输入分压1半 然后进运放 和基准做加法

网友B:
由于是方波,用运放后波形可能变不太漂亮,可以再加个小逻辑整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个2.5V基准
输入分压1半 然后进运放 和基准做加法

是这样的,我正负5V的输入是两根线,用示波器探头分别夹两根线是正负5V的交流脉冲信号,不是对地测量的,我想把这个信号转化为对地的方波(0-5V),请大哥帮忙给个详细的电路图帮我解决一下这个难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由于是方波,用运放后波形可能变不太漂亮,可以再加个小逻辑整形

是这样的,我正负5V的输入是两根线,用示波器探头分别夹两根线是正负5V的交流脉冲信号,不是对地测量的,我想把这个信号转化为对地的方波(0-5V),请大哥帮忙给个详细的电路图帮我解决一下这个难题!回头请你吃肯德基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个2.5V基准
输入分压1半 然后进运放 和基准做加法

回头请你吃肯德基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个2.5V基准
输入分压1半 然后进运放 和基准做加法

不管亲在哪个城市,只要解决了这个问题,亲给个地址,我会通过网络帮亲点全家桶的!

网友C:
楼主的图上的电路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A:
不吃垃圾食品
参考

网友D:
这个就可以了:

网友E:
用一个PNP的三极管感觉可以的,5V接电阻到E极,B接方波信号,C接地。希望可以。

网友F:
如果方波频率不高的话,LZ的电路是正确的.
电容CA17也可以不用.
LZ方波频率多少?

网友G:
楼主看下这个

网友H:
假如仅用一个输出5V的施密特或门电路转换,你会如何选择?

网友I:
2个10K电阻串联,直接测其中一个的电压就是5-0或0-(-5)了

网友J:
LZ的电路是正确的。HL1和HL2的最大驱动电流是多少?

网友K:
引用 网友A:
给个2.5V基准
输入分压1半 然后进运放 和基准做加法

频率多高?

网友K:
你用数字高速光耦才对啊。如6N137

网友L:
HL2点接地,HL1采用过零比较器实现。

网友M:
精密整流啊亲

楼主:
引用 网友L:
HL2点接地,HL1采用过零比较器实现。

HL1,HL2是相对的,示波器探头的地接HL2,探头的另一端接HL1,测出的波形是正负5V脉冲波形,频率是10HZ-200HZ,所以HL2是不能接地的,如果可以接地就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J:
LZ的电路是正确的。HL1和HL2的最大驱动电流是多少?

驱动电流没测,应该很小,是汽车上的车速信号

楼主:
HL1,HL2是相对的,示波器探头的地接HL2,探头的另一端接HL1,测出的波形是正负5V脉冲波形,频率是10HZ-200HZ

网友N:
这意思就是要求不高嘛,那就过个二极管把负的掐了就行了,嫌有点压降的话后面加个三极管整形下

网友O:
用比较器保险吧? 高于0伏就高,低于零就低 5-0V

楼主:
亲,我是要最后出来一个对地的5V方波,亲帮个忙吧

网友K:
引用 楼主:
亲,我是要最后出来一个对地的5V方波,亲帮个忙吧

-5V对应0V,+5V对应+5V,还要0V对应2.5V。是吗?

网友J:
引用 楼主:
驱动电流没测,应该很小,是汽车上的车速信号

是否是的电流太小,驱动不了光耦。我以前也遇到过。

网友L:
引用 楼主:
HL1,HL2是相对的,示波器探头的地接HL2,探头的另一端接HL1,测出的波形是正负5V脉冲波形,频率是10HZ-20 ...

这个是差分信号的处理方式之一。你可以看看。
网上有对应的差分信号处理芯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是差分信号的处理方式之一。你可以看看。
网上有对应的差分信号处理芯片的。 ...

你的建议非常好,我试过啦,谢谢亲!

网友P(2015-11-27):
一个二极管 +  一个电阻就可以实现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D:
这个就可以了:

这个方法最简单,我们的产品上也是用这个电路的

网友Q(2018-07-22):
哥们最终电路是图一嘛?最近也有这个需求

网友R:
我感觉用一个二极管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