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方波经升压电感

楼主(2015-06-29):
处理器输出方波信号经三极管拉到 12V 后、进入升压电感(变压器)驱动陶瓷喇叭发声、
升压电感出来的波形如下(未接喇叭)、升压电感(变压器)是从垃圾堆上拆下的、不知道型号、
只测量过电阻初极大概 11Ohm、次级大概 45Ohm、

请问出现这种现象一般和什么有关?还有如何修复成看上去是个方波?
本人对电感一类的元件知识基本为 0。。。。
自己想了想好像跟电感饱和有关?、

网友A:
先还不说别的,概念“升压电感”的说法就不妥,让人误解。改成”升压变压器“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还不说别的,概念“升压电感”的说法就不妥,让人误解。改成”升压变压器“再说。 ...

就是那种三个脚的升压电感、也是一种变压器、但看淘宝卖家都这么叫。。。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那种三个脚的升压电感、也是一种变压器、但看淘宝卖家都这么叫。。。 ...

三个脚?是不是自耦变压器?你画个图来看看。

网友B:
基本知识=0,那就不要玩这个,去做更适合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知识=0,那就不要玩这个,去做更适合的事情

不好意思、这个就是最适合的事、

谁还没有个不懂的时候、你不也是从基础为 0 开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个脚?是不是自耦变压器?你画个图来看看。

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自耦变压器、
因为目前要驱动压电陶瓷、给出的参数要 30Vpp、但电源是 12V、用这种波形也能响、但是和直接用 12V 差不了多少、12V 是方波、频率 20kHz、

网友C:
三极管驱动能力很差的,电路与电感引起振铃,而且方波的正半周和负半周频率还不一样

网友D:
你需要把测量档位换成直流档来看。你发的图片是交流档的。看起来你的波形没什么异常。
  另外最好将输入的方波也同步显示出来。 再就是需要加一个真实负载再看波形会好点。

网友D:
要修复成方波,需要负载的阻抗与信号源匹配,才能得到与输入类似的方波波形。要加电容及电阻来调节。
  不过输出波形很难做到与输入完全一致,需要你找到所有不匹配的地方并调整匹配。

网友A:
主要是陶瓷喇叭负载导致的信号振铃。电阻负载就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需要把测量档位换成直流档来看。你发的图片是交流档的。看起来你的波形没什么异常。
  另外最好将输入的 ...

上了三种波形图、

正弦波:

三角波:

方波:

还有一个是升压电感前后匝波形、方波激励:

还有一个问题:接上陶瓷喇叭做负载后就测不出波形了、以上所有波形都是空截测的、
现在手边找不到比较小电阻、明天再上接负载的图、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上了三种波形图、

正弦波:

  低电平输入时振铃频率约150KHz,高电平振铃不到50KHz,可以认为回路的电感、电容都不小,高电平输入时三极管导通,引入了大电容???
  压电陶瓷用的自耦变压器输入电阻你说有11欧姆,输出45欧姆。也有可能问题出在这里,三极管的基极波形和自耦变压器输入的对应波形需要看看,完整电路图也需要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