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PSOC5的中断特性

楼主(2015-06-29):
不太了解PSoc5的中断,谁有中文资料给介绍下

网友A:
PSoC5是Cortex-M3内核,可以看下M3的书

网友A:
活动中断
一个活动中断是指一个当前正在执行的中断。CPU堆栈中保存阒活动中断的优先给和中断号,当任何中断开始执行时,中断优先级和中断号压入到堆栈。通过读取堆栈的内容,来了解活动中断的细节。在PSoC5中,使用CPU堆栈。使用两个不同的堆栈指针即进程堆栈指针(PSP)和主堆栈指针(MSP)来分别访问两个堆栈。

网友B:
可以进行中断的嵌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