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AD9850测试滤波器,出现这个情况,怎么回事呢?

楼主(2015-06-29):
滤波器买的,5V单电源供电,通频带内波形还好但通频带外,比如输入50Hz的正弦波,输出是这样的波形,请问是什么原因?
我的预期是跟输入接地一样的。
谢谢指教!

楼主:
忘记说明了,滤波器通频带35k-45k

网友A:
   带通滤波器,对于通带外的频率的信号的强度大幅衰减,并出现延时。要准确分析较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