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R复位问题请教各位

楼主(2015-06-29):
最近在做测试的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我的程序是不定时重启,而且只是在部分板子上会有这个问题。比如在A板子上,重启现象很明显,有时一小时出现十几次,但在B板子上从来没出现过。
读SYSRSTIV发现是Security violation(BOR)。不知道有哪些原因会导致Security violation。遇到过的朋友给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进入了芯片安全区域导致复位

网友A:
建议追踪下代码,看看是什么操作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追踪下代码,看看是什么操作造成的

今天测试的时候又发现有时还会读到 PMM KEY violation,而且经常是在这之后跟着一个Security violation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测试的时候又发现有时还会读到 PMM KEY violation,而且经常是在这之后跟着一个Security violation ...

是PUC信号吧?
会有下面引起:
1、发生POR信号。
2、处于看门狗模式下,看门狗定时时间到。 3、看门狗定时器写入错误的安全键值。 4、FLASH存储器写入错误的安全键值。
5、一个CPU指令从外设地址范围0h~01ffh取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PUC信号吧?
会有下面引起:
1、发生POR信号。

在调试状态,有两次程序会停在地址为  0F3FFFh的地方,查了一下手册,在F5438中,这个地址在空白空间范围内,空白空间45C00h-FFFFFh,我在手册中查到这么一段话:【访问空白的存储器空间将产生一个NMI中断。从空白地址读得到的结果是3fffh。在CPU取指令过程中,它就相当于JMP $。访问空白的外设空间将产生一次PUC。启动代码执行之后,访问空白外设空间就和访问空白内存地址一样,将会产生一次NMI。在空闲的内存地址中,访问数据总线将得到 03FFFh 值。】。我怀疑我的程序原因在这里,那么问题是程序有哪些可能去让PC指向空白内存空间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调试状态,有两次程序会停在地址为  0F3FFFh的地方,查了一下手册,在F5438中,这个地址在空白空间范围 ...

不清楚啊。这种问题要仔细查代码。不严谨有可能出问题的地方都不要放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啊。这种问题要仔细查代码。不严谨有可能出问题的地方都不要放过 ...

这两天被这个问题搞的头大。有时程序还会停在0000h,也不知道什么原因,看来要做的还有很多啊!

楼主:
问题解决了。板子上面还有一个通信模块,需要底板供电。如果通讯模块供电外接的话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所以认为是底板电源部分不合理造成的。感谢@dirtwillfly

网友B:
通讯模块供电外接的话,不就是两个电源了?这样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讯模块供电外接的话,不就是两个电源了?这样可以吗

我的通信模块是插在底板上的,通过底板给通信模块供电。现在把通信模块的电源引脚直接接到外面来,底板供电还是原来的供电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