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xx+USB3300实现高速USB数据传输,可达42MByte/s速度

楼主(2015-06-29):
前言:
最近正在做一个关于高速USB数据传输的项目,主要是用STM32F407+USB3300的方式来实现,话说STM32在这点有点不厚道,若把USB的高速PHY做在芯片上多爽啊,没办法,芯片不带高速PHY,只有外接USB3300了,还好库在这方面做得不错,简单的定义一个宏就支持外部的高速PHY了,USB传输数据速度也还不错,PC读数据基本上可以达30MByte/s以上,最高速度我测试到可以到42MByte/s,这就跟自己的电脑配置和系统有一定的关系了,不过总的来说,速度还是比较理想的,上位机驱动还是使用libusb-win32,程序比较简单。

程序功能:
1,单片机实现两个端点,一个Bulk IN,一个Bulk OUT,端点大小为512Byte;
2,PC端通过Bulk OUT发送4字节数据,其含义为PC即将读取的数据量;
3,单片机程序接收到PC下发的4字节数据后,循环将数据通过Bulk IN端点发送给PC,为了测试极限速度,每次发送的数据为64Kbyte,当然每次发送数据的时候都会检测前一次发送的数据是否发送完成;
4,PC端程序发送4字节的数据长度信息给单片机后,循环读取数据,每次读取64Kbyte(这个必须跟单片机每次发送的数据字节数一样),直到数据读取完毕;
5,计算数据传输的时间及数据传输的速度,打印输出消耗的时间和速度。

程序及源码下载:
http://www.embed-net.com/thread-171-1-1.html

您好,我是一名在校学生,最近在做stm32高速USB的东西,有些问题想请教您一下可以吗?我的QQ:1138546971

网友A:
单片机实现两个端点,一个Bulk IN,一个Bulk OUT,端点大小为512Byte;不错,去下载看看。

网友B:
USB传输数据速度也还不错,PC读数据基本上可以达30MByte/s以上,我只为好贴挺。

网友C:
这个对于新手来说是有难度的

楼主:
我用同事更好的电脑测试,速度基本上可以达42MByte/s

网友D(2015-10-22):
我设计的原理图与红龙demo板,有点区别。因只有外设模式,去掉miniusb以及相关cpen extvbus 等等与host有关的东西;而且根据datasheet说明,有源晶振直接24MHz给XI,reset pin 接地了。

现在我用usb otg 库 、 vcp 测试代码,进行初始化device模式,始终不见clkout 有输出,这是第一;第二,代码运行到OTG_HS_CoreReset函数时(对OTG_HS_GRSTCTL的 CSRST位操作时)就会导致整个程序的崩溃。

查看pdf文件,说是 引起 hclk pclk domain 的复位?!

我真的有点晕了!哪位大哥给解释下?不胜感谢,或者电话我13718138497。或者短信给我联系方式,我电话您。

网友:
USB的应用还没有做过,都是做串口的。

网友D:
要传输300dpi x 300dpi 分辨率的照片,大小约1兆半字节,FS要用1秒钟,对于上位机操作流程来说,等待时间太长了。只能用外扩 USB PHY 。

网友E:
用那种串口赚USB的,只是速度低了点,不过特别好实现。

网友F(2015-12-16):
Cool,准备用USB HS

STM32不带高速USB PHY,略蛋疼

网友G:
楼主在吗?发的链接打不开

网友H(2017-09-14):
楼主啊,请问你有USB3300的封装库吗?AD里没有啊,原理图里试着画了个封装,PCB里画出来的不能用。。。。求帮助啊。谢谢!

网友I(2019-03-20):
我也试过,以不同的大小的缓冲区试过,双缓冲区。
每块10K,速度36MB/s;
每块20K,速度39MB/s;
每块30K,速度40MB/s;
每块40K,速度41MB/s;
每块50K,速度42MB/s;
每块0.5K,速度16MB/s。

最后一个,我分析了一下原因。
应该是ARM处理器的寄存器太多,512字节一次,中断太频繁,USB传输过程出现断流。

网友J(2019-05-08):
hi
anyone have source code?
i don't have enough point and i cant download this code
thx for sharing

网友J:
hi
anyone could send this files to my email?
i need this files but i can't donwload
help me friends
thx

网友K:
高速USB数据传输的通信效果怎么样

网友L:
USB3300没有使用过

网友M:
直接做个OTG吧

网友N:
驱动是统一的吗?

网友O:
谢谢楼主的分享资料了

网友P:
这个能够驱动usb的优盘吗

网友Q:
USB传输数据速度很快

网友R:
有这个方面的资料吗?

网友S:
libusb-win32在哪里下载的

网友T:
高速USB集成在很多st芯片上了

网友R:
可以直接调用的库文件。

网友K:
没有工程文件吗?

网友Q:
可以使用网口作为传输介质。

网友L:
USB的高速PHY看着高端了。

网友P:
做个文件传输的功能吧

网友M:
STM32F407不自带usb吗

网友O:
以后学习一下相关的资料了。

网友N:
上位机的驱动不会弄

网友T:
STM32F429有usb的功能

网友S:
PC读数据可以用串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