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5的互阻放大器是什么东东

楼主(2015-06-29):
看网上有人用这个模块,不太了解

网友A:
互阻放大器(Transimpedance Amplifier,TIA),也称为电流电压转换器,将电流转换成电压的模块,典型的应用包括用电压测量电路或仪器测量电流,或者建立一个电流控制的电压源。
TIA在连续模式下使用内部的反馈电阻将电流转换成电压,放大器的电压输出和输入电流成正比,对于电流输入Iin,输出电压Vout为:
Vout=Vref-IinRfb
其中Rfb为反馈电阻。Rfb的范围为20K欧到1兆欧之间

网友A:
互阻放大器的带宽由反馈电阻Rfb和与反馈电阻Rfb并联的电容Cfb确定。-3Db频率带宽为:f-3db=1/(2piRfbCfb)

网友B:
学习了,原来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