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求助 交流电接触打火导致MEGA64复位

楼主(2015-06-29):
MEGA64单片机  复位引脚接5k(原先10k后来又并了一个)上拉至VCC,又加了一个104到地,mega64,PA口接1602,4线制驱动,引脚10k上拉。再拿一个开关电源(与单片机无关的),220v电的对接头接触不好打火的情况下,mega64产生复位象,液晶时而乱码,,用电脑USB口供电,或单独开关电源都试过,都会复位,请问大神有遇到过吗?

网友A:
电源不稳吧,你说的复位是社么时候复位,是上电瞬间,还是经常性的,如果是经常性那就是你电源电路设计有问题,如果是瞬间的那是正常的。220v打火肯定的接触不良时而短路导致的,如果用usb也这样,那就说明你电源电路有问题了,或者硬件焊接有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不稳吧,你说的复位是社么时候复位,是上电瞬间,还是经常性的,如果是经常性那就是你电源电路设计有问 ...

接触打火那个开关电源和单片机供电的电源没有关系,感觉它的220V接触打火时干扰单片机,使单片机复位。焊接没有问题,电路5Vusb供电的,没有其他电路,不应该有问题啊

网友B:
很可能是虚焊导致抗干扰能力很差。拿示波器看复位引脚电平变化就知道了

网友C:
打火的火花放电的高次谐波耦合到MCU的复位管脚上了,造成复位管脚电压瞬间波动,造成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火的火花放电的高次谐波耦合到MCU的复位管脚上了,造成复位管脚电压瞬间波动,造成复位! ...

有什么办法能解决吗?复位引脚对地接了个104也没用

网友:
检查焊接吧,这个可能性比较大,或者电源接口那没焊接好

网友C:
复位管脚用大点的电容试一下,然后时钟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以使用内部晶振,很可能是PCB的复位线长了

网友D(2015-09-07):
你要监测一下你的  供电电路 是不是 瞬时 之间 电源出现负压脉冲   建议在电源电路里 加上  压敏电阻和 绕线电感滤波

网友E(2018-12-10):
打火的开关电源与单片机无关,但引起单片机复位,干扰源有两种方式进入,一个是电磁干扰,通过空间耦合,干扰单片机,可以加电磁屏蔽隔离;二是电源干扰,打火的干扰源通过220
V电源进入单片机系统的变压器和稳压器进入5V单片机系统,导致5V电源不稳,可以加220v滤波器,5v电源到单片机加电容,加放电管,压敏电阻,tvs,共模电感等手段,具体情况具体对待,混合使用,把电源干扰降低到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