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问电流

楼主(2015-06-29):
第一次接触电流互感器,想问下大家个电路可以不?  先说下个人理解:运放那把电流信号转变成电压信号。这个信号时交流信号,通过二极管和电容,半波整流手得到直流信号,给单片机AD采集。
有几个不懂的地方,希望大家指点
1.R48的阻值的最大可以取多少?
2.GND和单片机的GND连接到一起会不会有影响,怕交流信号会影响单片机的地
3.大家一般都是如何将电流互感器输出的交流小信号变成单片机可以识别的直流信号的?

网友A:
此电路的误差,通常不能接受,除非你连50%的误差也不在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的误差,通常不能接受,除非你连50%的误差也不在乎。

为什么误差会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的误差,通常不能接受,除非你连50%的误差也不在乎。

有什么好的方案么,就是想测交流负载中的电流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误差会这么大?

原帖未说明电流互感器参数,暂假定二次额定电流5mA。
交流电流很少处于额定值附近,例如你家的电表额定值可能是25A,但经常工作在5A以下。
如果电流互感器二次实际电流1mA,那么运放输出是1V。但二极管压降就有大约0.5V(随管子类型而不同),误差的主要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好的方案么,就是想测交流负载中的电流值。

将普通二极管整流改为精密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帖未说明电流互感器参数,暂假定二次额定电流5mA。
交流电流很少处于额定值附近,例如你家的电表额定值 ...

我把R48电阻放大一点呢,电压大点的话,二极管压降影响就相对小些,靠谱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普通二极管整流改为精密整流。

如果不用电流互感器有办法测量交流负载中的电流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R48电阻放大一点呢,电压大点的话,二极管压降影响就相对小些,靠谱么? ...

二极管正向压降零点几伏,如果要二极管正向压降影响小于1%,你的运放需要输出几十伏(注意不是额定值,仅仅是20%额定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不用电流互感器有办法测量交流负载中的电流么?

当然有。
但是,用电流互感器是最安全可靠、最简单、成本最低的方法。

网友B:
1.电路互感器不能开路的。在整流电路前要加负载电阻。
2.运放是单电源还是双电源?如果是单电源,输入要加偏置电压。
3.电路设计不好。建议电流互感器接负载后,全桥整流滤波,然后经运放去ADC.

网友C:
1.精密全波整流。2,交流真有效值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电路互感器不能开路的。在整流电路前要加负载电阻。
2.运放是单电源还是双电源?如果是单电源,输入要加 ...

谢谢你的回复。这个互感器输出端内部带了一个电阻,不会开路。
这个是我新画的图,你看下。偏置电压V1该接哪里?还有关于地的问题,我总感觉我没弄好。
因为互感器输出电流太小,直接整流失真太多,所以先放大后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正向压降零点几伏,如果要二极管正向压降影响小于1%,你的运放需要输出几十伏(注意不是额定值,仅 ...

就是说,无论是半波整流还是全桥整流都不可以,因为二极管压降的影响不能忽略。一定要用精密整流的方案呗。  我问一下,因为现在实验这个半波整流的电路,流过点电流计时电流互感器输入端开路,整流处因电容的原因不能及时归零,在一点点的降低。如果用精密整流的话会有这个问题存在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这个互感器输出端内部带了一个电阻,不会开路。
这个是我新画的图,你看下。偏置电压V1该 ...

既然你的电流互感器内部带了一个电阻,那么该互感器输出是电压而非电流。
这种情况,不要使用这种反相输入端没有电阻的放大电路(这是电流/电压变换)。应该使用普通的电压放大电路,同相反相均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说,无论是半波整流还是全桥整流都不可以,因为二极管压降的影响不能忽略。一定要用精密整流的方案呗 ...

“流过点电流计时电流互感器输入端开路”
看不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最好在电原理图中表示出来是哪里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你的电流互感器内部带了一个电阻,那么该互感器输出是电压而非电流。
这种情况,不要使用这种反相输 ...

我是单电源供电,可以放大交流么,要加偏置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流过点电流计时电流互感器输入端开路”
看不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最好在电原理图中表示出来是哪里开路 ...

电流互感器输入端开路。我的意思是从输入大电流到电流为0,互感器的输出是变到0V了,不过整流部分那不是,因为电容储能,所以电能在一点点释放。这个影响在精密整流电路中会有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单电源供电,可以放大交流么,要加偏置电压????

当然需要偏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流互感器输入端开路。我的意思是从输入大电流到电流为0,互感器的输出是变到0V了,不过整流部分那不是 ...

你的意思,互感器一次电流突然为零,但整流后的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立即为零,要慢慢放电。这不是整流问题,是滤波电路所导致的。
精密整流电路并无不能迅速跟随输入的问题,但你在精密整流之后加入滤波电路(想取得峰值,或者平均值),则有这个问题。

楼主:
是直接在信号端加一个直流分量么,比如我上一个截图中V1应该加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互感器一次电流突然为零,但整流后的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立即为零,要慢慢放电。这不是整流问题, ...

我用两个电容滤波是想电压能平稳些,那应该用什么样的滤波电路能消除这个弊端呢?还能起到滤波效果?
一般精密整流后不加滤波电路么?直接用AD采集?这样能采集出直流的峰值及其他个点的值,然后软件计算得出直流电压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直接在信号端加一个直流分量么,比如我上一个截图中V1应该加在哪里?

是直接在信号端加一个直流分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两个电容滤波是想电压能平稳些,那应该用什么样的滤波电路能消除这个弊端呢?还能起到滤波效果?     ...

硬件滤波,总是延迟响应的,不可能又快速又平稳。

精密整流电路可以加硬件滤波电路以取得平均值或者峰值,同样不可能又快速又平稳,只能在二者之间折中。
精密整流电路也可以不滤波,快速AD采集,然后软件计算峰值平均值有效值等等。但同样需要在快速和平稳二者之间求平衡。不过,软件上有很多方法能够二者兼顾得比较好。

网友D:
如果CT的带负载能力足够的话,可以考虑将整流包含在电流回路内,也就是说CT二次侧的负载电阻接在整流的直流侧,那样直接在负载电阻两端取电压就可以了,当然取电压信号的话,需要输入电阻足够大(至少10倍负载电阻——这要看精度要求而定)。

在电流互感器内部已有电阻情况下,把二极管接到运放的反馈回路中以得到半波整流电压,不知道是否可行,这点我还没有考虑好。当然,无法滤波了
在13楼,楼主说互感器内部带了一个电阻(可能是厂家的新产品或者是改进型),所以整流桥包括在电流回路内是不可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