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电路

楼主(2015-06-29):
升压电路中电感会响,怎么解决啊?

网友A:
刷漆,浸蜡,抹热熔胶

网友B:
先确认环路是否正常,电感是否饱和,如果不是,考虑楼上方案或换其他结构的电感。

网友C:
看看是不是转换芯片外置电路器件参数设置不当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