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进入中断后就出不来

楼主(2015-06-29):
最近有一个超声波程序,只有每次复位才能测一次,好像是进入中断后就出不来了,有没有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看看是不是跑到hardfault里了。

网友B:
1、是不是程序跑飞了。数组溢出很容易导致。
2、进入中断后,有没有清除对应的中断标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