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JLink的灯不亮了

楼主(2015-06-29):
用JLink调试开发板的时候,板子没断电就重新插拔了一下JLink接电脑的USB口,结果再插上JLink的灯就不亮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固件掉了,重新烧录

网友B:
固件掉了,重刷

网友C:
遇到同样问题,需要刷固件

网友D:
刷一下 固件就好了。

网友E:
电脑USB不行了,或者固件不行了。固件重新刷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