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有没有人用过X95840这个芯片,我用了怎么感觉设置的电阻值有点不准。

楼主(2015-06-29):
请各位用过的指点下。或者大家有好用的数字电位器芯片推荐下,要求尽量精准,谢谢!

网友A:
数字电位器三端RH、RW、RL之间的电压不能超过数字电位器工作电源VCC电压。普通手动电位器没有这个限制。一般不会关心电位器三端之间的电压大小。

楼主:
X95840
这个我看过datasheet,电路中没有超过数字电位器工作电压VCC电压,估计是我的程序没有写好吧。

网友B:
我用过X9319,是用在了音频功放大器中,我觉得挺好的 不过这个数字电位器内部带有EPROM,掉电电阻值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