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每天跟我读点资料:SAM D21数据手册(220)

楼主(2015-06-29):
  触发命令和事件行为

  一个触发命令能被执行,可以通过控制B设置寄存器中的TCC命令比特从软件执行

(CTRLBSET.CMD=RETRIGGER),或者在事件控制寄存器中的输入事件0/1行为比特组中配置触发事件行为来执行

(EVCTRL.EVACT1=RETRIGGER)。

    当在连续的操作中命令被检测到,记数器将被重载或清除,依据记数方向(CTRLSET.DIR或者

CTRLBCLR.DIR)。触发比特将被设置在中断标志状态和清除寄存器(INTFLAG.TRG)。也可以产生一个事件通过

向事件控制寄存器中的触发事件输出使能比特写1(EVCTRL.TRGEO)。

    当记数器停止时触发命令被检测到,使计数器不会启动计数。记数器将在下一个进入的事件开始并且重

启在相应的跟随事件。

  开始事件行为

  开始行为通在事件控制寄存器(CVCTRL.EVACT0)选择,并且能被用在当停止时开始记数操作。结果,如果

记数器已经记数了事件没有影响。当模式使能,数操作开始,当事件到达或当一个软件触发命令被应用。当

触发或开始事件行为被使能,使记数器不是开始记数。记数器将开始在下一个进入的事件并且重启在相应的

跟随事件。如果事件行为被禁止,这使记数器开始记数。

  记数事件行为、

  记数行为能在事件控制寄存器(EVCTRL.EVCT0)中选择,并且能被用到记数外部事件(如从管脚)。当一个

事件到来,记数器就增加或都减少,依据方向设置(CTRLBSET.DIR 或 CTRLBCLR.DIR)。

  方向事件行为

  方向事件行为能通过事件控制寄存器(EVCTRL.EVACT1)选择。当这个事件被使用,异步事件路径在事件系

统必须被配置或选择。方向事件行为能用来控制记数器操作的方向,依据外部事件的级别。当事件到达,事

件级别高于方向设置(CTRLBSET.DIR或CTRLCLR.DIR)并且方向位值也相应地更新。

  增加事件行为

  增加事件行为能被在事件控制寄存器(EVCTRL.EVACT0)中选择,并且当事件到来时能改变记数器的状态。

当TCE0事情到来后,记数器增加,无论方向设什么(CTRLBSET.DIR或CTRLBLR.DIR)。

  减少事件行为

  减少事件行为能在事件控制寄存器(EVCTRL.EVACT1)中选择,并且当事件到达时能改充数记数器状态。当

TCE1事件到达进,记数器减少,无论方向设为什么(CTRLBSET.DIR或CTRLBCLR.DIR)。

  不可恢复的故障事件操作

    不可恢复的故障事件能在事件控制寄存器(EVCTRL.EVACT0或EVCTRL.EVACT1)中选择。当接收到时,记数

器将被停止并且比较通道输出被覆盖根据DRVCTRL寄存器的设置(不可恢复状态x输出使能比特和不可恢复状态

x输出值比特)。TCE0和TCE1必须被配置为同步事件。

网友A:
版主用心了,每天读一点,每天进步一点: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