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103 端口复用的问题

楼主(2015-06-29):
在学习GPIO时,遇到到端口复用问题一直不能明白,我举个例子: PB6 PB7默认情况下是做普通IO使用的,当我想用I2C1是,我开启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I2C1,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当我要使用I2C1的重定义时,我要打开,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I2C1,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A:
打开复用就好了。

网友A:
打开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I2C1,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就好了。

网友B:
可以这么理解,然后引脚也需要配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