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JTAG和普通IO复用

楼主(2015-06-29):
stm32 JTAG和普通IO复用,当软件设置为普通IO时,还能用JTAG下载软件吗。

网友A:
不能,复位也没用,必须软件恢复JTAG功能才能用

网友B:
应该能吧,因为在下载的时候,通过RESET时序进入了下载模式了

网友:
好像有道理,但没这样用过

网友C:
复位后,可以通过软件,disable部分debug的pin脚,作为通用IO口使用。
参考用户手册的debug章节

网友D:
经常关闭JTAG,然后只用SW方式进行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