跌倒检测算法

楼主(2015-06-29):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应该不难吧?

网友B:
这个是采用加速度芯片额处理的吧。。

网友B:
跌倒跟水平行走时的加速度值是不一样的,可以设定个阈值的,以此来判断的就可以了。

网友C:
不知道楼主的应用场景,跌到检测用加速度计或者陀螺仪简直是大材小用啊!用水印开关足矣,软硬件简单、系统稳定,低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