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keil5 如何添加STM3210X的库啊

楼主(2015-06-29):
请问keil5 如何添加STM3210X的库啊?新手求教!

网友A:
1. 选择红圈勾住的地方
2. File-->Import,选择下载好的zip文件,“Open"

网友B(2015-07-30):
引用 网友A:
1. 选择红圈勾住的地方

2. File-->Import,选择下载好的zip文件,“Open"

谢谢,请问,不是应该可以在线下载的吗?

网友C(2016-04-10):
第一个红圈是灰的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