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CodeWarrior10.3如何建立Cortex-m0工程

楼主(2015-06-30):
我用的开发环境是CW10.3,片子是KL25开发板。
请问建工程选哪个?有好几个选项。
谢谢!

楼主:
有好几种工程,选哪一个?高手支招啊!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首先说明下,CW10.3已经很老了,建议你按照CW10.6。
新建工程步骤:file->new->project->bareboard project
后面根据向导直接建,是建barebone的还是PE的随你自己选了。

楼主:
我用10.6烧写不成功,用10.3成功了。
新建工程后,文件内容都是一样的,烧写进去,灯不闪。
我仔细检查,发现启动文件不一样。

楼主:
原来的工程启动文件是startup.c,我不知道它怎么弄得,我把startup.c替换掉我新建工程自带的启动文件,结果编译通不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的工程启动文件是startup.c,我不知道它怎么弄得,我把startup.c替换掉我新建工程自带的启动文件,结果 ...

启动文件用的不是代码里面同一个文件吗?
难道调用的其他文件夹的?
你可以给出些路径看看。

楼主:
我不太懂什么路径。反正例程里是startup.c,我自己建的工程不是这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太懂什么路径。反正例程里是startup.c,我自己建的工程不是这个。

右击这个文件,可以看到这个文件的路径的。
还有如果两个不一样,你可以对比下,两个启动文件有什么区别。

网友B:
最新版本有Demo例程的啊

网友C:
现在不是CW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