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封装原点问题

楼主(2015-06-30):
allgero封装原点是要放在第一脚还是在封装中心,如果一个PCB使用了原点在第一脚和原点在封装中心的2种不同封装,在生成坐标文件,焊接时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A:
都可以的
不过一般是按中心来的
导出坐标也是按中心 贴片机认中心
不过导出坐标有提示 是按中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可以的
不过一般是按中心来的
导出坐标也是按中心 贴片机认中心

原点在第一脚生成坐标文件也是按中心来的吗

网友A:
导出器件坐标的时候有提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