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智能开关mcu选型,大家有什么好推荐

楼主(2015-06-30):
最近在做一个只能开关项目,现在还停留在选型上,比较苦恼,征求各位意见。mcu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1. mcu自带触摸功能,能够通过触摸唤醒mcu
2. 超低功耗,休眠电流30uA以下。
3. mcu的价格不超过4元。
4. mcu的需要16个I/O左右,不需要太多。
不知道各位有什么好推荐,期待大家的回复,谢谢!

网友A:
可以考虑一下STC15W408AS系列,价格2块多

网友B:
你可以考虑下atmel的Crotex M0+

网友C:
如果对价格不那么敏感的话,也可以考率msp430

网友D:
给你一份选型表看看

网友E:
5块钱买不到430的片子估计

网友F:
OKI的片子试试

网友G:
如果是单按键的触摸IC,几毛钱就搞定,再搭配一个1块钱左右的MCU,总成本可以控制得很好,如果是多按键的触摸IC也不贵

网友H:
带触摸的MCU,松翰的MCU好像可以供选择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最热门,最便宜的是ST的!!!!!!!

ST的最便宜?  一些才几毛钱的MCU笑了。。。。

没有最便宜,只有更便宜。。。。

网友K:
没有做过的,不要乱说了。首先问下楼主,为什么要低功耗?

网友B(2015-08-23):
如果是考虑到触摸的效果稳定性,建议用ATEML或者赛普拉斯,这两家的触摸技术无可非议,但是成本要高,不过也看你做什么项目,多少按键。如果考虑到成本就另当别论,什么STK+触摸芯片什么其他的ST、松翰呀,不说他们什么,自己用了就知道。

网友B:
楼主如果已经开发好了,后续可以看下,Atmel的D20\D21\D10\D11.要求功耗的话就看L21.

网友L:
可以考虑带wifi的MCU

网友M:
带触摸的MCU,但是功耗可能达不到你的要求,可以索取资料QQ2920952784

网友N(2019-08-15):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单按键的触摸IC,几毛钱就搞定,再搭配一个1块钱左右的MCU,总成本可以控制得很好,如果是多按键的触 ...

我们有这些芯片,26563328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