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LM358运放做一个直流检测电路

楼主:
这是我的仿真电路图,5A恒流源模拟负载 仿真结果出来了,是对的。但实际焊出来,恒流源(我用恒流源调试的)与输出电压如图  哎这个小小的运放搞了很久了  麻烦各位大侠帮忙看看,知道知道,问题出在哪?

楼主(2015-06-30):
图片在这

N%HVE4JP[HWG)PB`UR}E}R3.png (15.55 KB )

网友A:
1、LM358的输入失调电压比较大,达到10毫伏的级别,和你输入1A的输入电压相当。你的输出和输入,基本线性的,只是0点处有偏移。
2、大电流,小电阻,实际电路,要考虑内阻和走线位置,2个5.1K电阻必须从采样电阻处引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LM358的输入失调电压比较大,达到10毫伏的级别,和你输入1A的输入电压相当。你的输出和输入,基本线性的 ...

您所说的内阻是指哪个内阻?我的疑问是放大倍数这么大的出入仅仅是走线可以解决的吗 我的5.1K的电阻距采样电阻很近哦   两个红圈是5.1k 的电阻  长方形红圈是采样电阻

网友A:
呵呵,你得有详细的数据,采样电阻上的电压,输出的电压。

网友B:
结果分明就是正确的。

谢谢大家1

差50mV。

再次感谢大家!

放大了54倍。

1mV左右的失调电压。

是没有问题的。

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你得有详细的数据,采样电阻上的电压,输出的电压。

电流5A时,采样电阻是0.048V  输出电压0.29v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结果分明就是正确的。

谢谢大家1

额,正确?电流5a时,采样电阻两端电压是0.048V  输出电压0.29V   放大倍数不对啊

网友A(点评):
你请教大师的话,就不要请教我了!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流5A时,采样电阻是0.048V  输出电压0.29v

你焊接的电阻是270K还是27K呀,自己检查一下。
0.01欧姆采样电阻,电阻电压0.05V,你的0.048V,也可以认为是误差。
至于输出差10倍,还是你自己检查一下4个电阻的阻值。

网友C:
你这个问题,运放只能用双电源。

网友D:
楼主的数据记录怎么这么随意的啊?你用哪一档量的?怎么只有两个有效数字?如果果真如此,还是增大采样电阻吧.
而且0.048,估计最后一位也在跳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焊接的电阻是270K还是27K呀,自己检查一下。
0.01欧姆采样电阻,电阻电压0.05V,你的0.048V,也可以认 ...

电阻值是没有问题的  我反复测过了  奇怪的是  我用供电电源5v用电阻分压一个0.21V输入  输出2.3V  但是用到实际电路中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数据记录怎么这么随意的啊?你用哪一档量的?怎么只有两个有效数字?如果果真如此,还是增大采样电阻吧.
...

这不是主要问题  奇怪的是  我用供电电源5v用电阻分压一个0.21V输入  输出2.3V 是对的   但是用到实际电路中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问题,运放只能用双电源。

可是我用供电电源5v用电阻分压出一个0.21V输入  输出2.3V  是对的   但是用到实际电路中就不行了  按理说这也是可以的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是我用供电电源5v用电阻分压出一个0.21V输入  输出2.3V  是对的   但是用到实际电路中就不行了  按理说 ...

就是没有失掉电压,你这个电路在0V附近也不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阻值是没有问题的  我反复测过了  奇怪的是  我用供电电源5v用电阻分压一个0.21V输入  输出2.3V  但是 ...

只能是你的电路搞错了,或者器件选错了,或者焊接错了。简单的电路,不可能会有问题,有问题的是新手的动手能力和判断问题的能力。

网友E:
根据 LZ 的数据做了线性回归,结果如下:

包含 0A 的结果:

不包含 0A 的结果:

结论:
电路在待测电流小于 1A 时不能正常工作。如果待测电流大于 1A,这个电路能正常工作。

做电流检测大致有三种方法:
1. 电阻采样:就是 LZ 现在用的方法。
2. 电流传感器:
http://www.allegromicro.com/zh-CN/Products/Current-Sensor-ICs/Zero-To-Fifty-Amp-Integrated-Conductor-Sensor-ICs.aspx
3. IRF 的HEXFET 技术:
http://www.irf.com/technical-info/appnotes/an-961.pdf
http://www.irf.com/browse?Dy=1&Nty=1&Ntt=Current+Sense

LZ 看下哪种方法最合适。如果仍然是现在的方法,可能需适当加大采样电阻阻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根据 LZ 的数据做了线性回归,结果如下:

包含 0A 的结果:

LZ应该知道了零点问题,现在说的是满度时放大倍数差别10倍的问题。
本来应该53倍左右,现在差了10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根据 LZ 的数据做了线性回归,结果如下:

包含 0A 的结果:

非常感谢您的耐心细致的回答  我还是想用现在的方法  我用电阻分压分出一个0.046V的电压  经过这个运放之后输出0.46V  当然放大倍数是设置是10倍 (那两个5.1k和270k分别是5.1K和51k )  可是到这个实际电路中放大倍数就不对 您碰到过这种情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是你的电路搞错了,或者器件选错了,或者焊接错了。简单的电路,不可能会有问题,有问题的是新手的动 ...

如果是焊接错误 或者电路错误  按理说我用电源分压输入的那个结果出不来  我现在怀疑是  我那个48V 和供电电源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这两个电压我是共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没有失掉电压,你这个电路在0V附近也不对的。

是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是焊接错误 或者电路错误  按理说我用电源分压输入的那个结果出不来  我现在怀疑是  我那个48V 和供 ...

你没有原理图,原理图是抄别人的。
你也没有PCB图,PCB是洞洞板。
注意,270K的接地电阻接地位置,特别是你的实际电路有地电位差时。
这种问题,有实物的话,分分钟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原理图,原理图是抄别人的。
你也没有PCB图,PCB是洞洞板。
注意,270K的接地电阻接地位置,特别是 ...

270K的接地电阻接地位置运放的地(即运放供电电源的地)连在一起了   与48v的地也共在一起了 ‘

网友F:
呵呵之前忘了说,你分压电阻阻值太大了,358增益低偏流大,把信号吃掉了,换1k54k分压,一定要用的话换轨至轨场运放

网友G:
兄弟 分压电阻取电压后你加一个跟随器进下一级运放就行了

网友H:
你的电路是和你贴的图一样吗?分压电阻合理吗,不合理的话会和电路中的电阻出现不同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的电路是和你贴的图一样吗?分压电阻合理吗,不合理的话会和电路中的电阻出现不同的电压。 ...

各位怎么都纠结在分压电阻这里了  我是用电阻分压测试我的运放  证明是正常的 也就电阻分压没有问题  我的问题是电路在我的原理图中为什么不行?

网友A:
你的原理图肯定没有问题,当然,你的原理图不是完整的,应该还有电源和滤波电容。我现在都不知道电源电压是多少。
但是实物焊接、器件等是否有问题,就不知道了。
你要知道这3点就够了:
1、LM358的输入失调电压比较高,小信号时要考虑。
2、理想的差分放大器,增益不会有问题的。
3、LM358的输入和输出电压范围,你这个电路没有问题。
你要怀疑的,就是你的器件、焊接、脏污漏电等意外因素,由于是小电阻大电流,更要考虑实际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原理图肯定没有问题,当然,你的原理图不是完整的,应该还有电源和滤波电容。我现在都不知道电源电压是 ...

首先非常感谢您的解答,我是单电源供电  +5v  现在确实还没有加滤波电容(因为我看实际输出还是稳定的)如果要加 需要在输出输入都要加吧

网友A:
我指的是电源滤波,输入可以加滤波,运放输出不可以直接加滤波电容的。
你的测试也有问题,你的270K电阻要靠近运放,不在输入检测大电流的回路内。
万用表测量电压,档位要合适,黑表笔接运放GND处。
分别测量2个5.1K电阻的输入电压,以及运放的输出电压。

网友E:
其实一直没有明白 LZ 的问题是什么……实测电压与仿真结果不一致?或许只是仿真模型与实际相差太大的缘故。LZ 把做实验的电路图贴出来或许更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一直没有明白 LZ 的问题是什么……实测电压与仿真结果不一致?或许只是仿真模型与实际相差太大的缘故。 ...

实际电路就是这样  图中恒压源  我是设置成稳流输出  电流增大 电压也会增大    实际中负载我是用5欧大功率电阻代替的    图中两个地和恒压源负极是连在一起的 Vcc是+5V 是从单片机中的电源结合粗的   我怀疑是不是恒流源的问题哦  开始我说的用电阻分压  就是从+5v分出来的电压

网友E:
LZ 做这个电路要达到什么目的?要求是什么?还是不明白……

按 LZ 的实际电路,BT 是恒流源、R6 = 5 欧姆, VCC = 5V,则最大允许的 BT 输出电流为:
(VCC - 1.7) / 5 = 3.4 / 5 = 0.68 A

超过这个电流后,运放是个什么情况就不知道了。

数据手册:
http://www.onsemi.cn/pub_link/Collateral/LM358-D.PDF

看第 4 页注释 5。

网友I:
楼主的原理图有错误。
恒压源BT的负极应该要接GND网络。

另,这个电路我用过,也是用LM358,除了在接近0值有点偏差外,其它值输出是很准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 做这个电路要达到什么目的?要求是什么?还是不明白……

按 LZ 的实际电路,BT 是恒流源、R6 = 5 欧姆 ...

不好意思 忘记说了  恒压源是可以到30V 的  VCC是+5V  两个是不同的  只是两个电源共地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的原理图有错误。
恒压源BT的负极应该要接GND网络。

恩恩 是的 上面我有说  实际中GNG与恒压源共地了的  所以不是共地的问题   因为我已经共地了

网友I:
假如VCC是通过恒压源BT降压获得,注意1点接地,应该就没问题了。

假如VCC是其它电源,要注意1点接地和隔离。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 忘记说了  恒压源是可以到30V 的  VCC是+5V  两个是不同的  只是两个电源共地 ...

前面说的意思是运放的输入电压超出范围了……

网友I:
BT负极连GND后,原理图是没错了。

只要实物严格按原理图连线,工作绝对没问题。

假如有问题,说明实物和原理图有差异。请仔细检查实际连线和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I:
假如VCC是通过恒压源BT降压获得,注意1点接地,应该就没问题了。

假如VCC是其它电源,要注意1点接地和隔离 ...

VCC是其他电源,您说的1点是哪里?另外这个一定要隔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面说的意思是运放的输入电压超出范围了……

输入电压肯定是没超的  输入电压只有0.05V左右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输入电压肯定是没超的  输入电压只有0.05V左右的

5 安 × 5 欧姆 = 25 伏 >> VCC = 5 V

LZ 量一下运放输入端对地电压是多少?

网友F:
真败给你了,你确定检流电阻是10m的不是1m的,仔细看了下你测试数值明显像1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5 安 × 5 欧姆 = 25 伏 >> VCC = 5 V

LZ 量一下运放输入端对地电压是多少?

就是0.05V

网友E:
这是仿真原理图:

这是仿真结果:

可以看到当电流源输出达到 5A 时, Va 和 Vb 都达到了约 25V,远超 5 - 1.7 = 3.4 V……很怀疑 LZ 的 LM358 是否还安好。

另外,Vout1 与 LZ 的实验结果相差甚远,这表明仿真模型与实验电路不是一回事,不知道哪个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败给你了,你确定检流电阻是10m的不是1m的,仔细看了下你测试数值明显像1m的 ...

确实是1m  但是实测输入电压有0.05v  实测电阻也有10m

网友F:
这么大电流接地点不同地电位压差很大,你测小电阻表笔电阻就很大不准,自己乱来搞的一帮人分析了好几天

网友F:
离谱啦,你用1m的电阻非要拿10m的图来讨论找问题好多朋友明确告你电路正确,是出现手误了,你还执迷不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离谱啦,你用1m的电阻非要拿10m的图来讨论找问题好多朋友明确告你电路正确,是出现手误了,你还执 ...

问题解决了 ,感谢大家的热情帮助

网友J:
我这里有一款圆柱型电流采样电阻,向你推荐一些,有需求样品什么的就跟我讲吧,谢谢
我的QQ1252130078王先生13538262075

电流感测无引脚圆柱型晶圆电阻器
这种电阻也叫晶圆电阻,无引线电流感测晶圆电阻,无引脚电流取样晶圆电阻,无引脚电流采样电阻,圆柱型电流采样电阻,圆柱型电流检测电阻,晶圆电阻散热性好,体积小是这种电阻的最大优点,可以替代传统的插件电阻,在工作环境恶劣的情况下使用这种电阻,可以起到良好的作用,各种规格电流感测晶圆电阻大量供应:
电阻阻值:0.01Ω~0.51Ω;
封装型号:CSM204,CSM 52,CSM 101,CSM 201,CSM 301;
电阻精度:±1%,±2%,±5%;
电阻功率:CSM204(1/4W),CSM 52(1/2W),CSM 101(1W),CSM 201(2W),CSM 301(3W);
温度范围:-55~+150℃;
电流感测晶圆电阻(CSM系列):电流感测晶圆电阻,(MELF,Resistor,)又可称为电流检测柱状电阻、电流取样无脚电阻、电流感测圆柱型电阻、或电流感测无引线电阻,主要用于表面贴装加工过程。电流感测晶圆电阻与晶片(贴片)电阻,同样为表面贴装元件,晶圆电阻在功能上,机械结构上,电气特性上,安全性上,明显优于贴片(晶片)电阻,且噪声比厚膜晶片电阻器更低。传统电阻采用螺旋微调电阻值,易产生寄生电感,这于高频或脉冲应用时是不能接受的,晶圆电阻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在高频电路设计时,解决寄生电感问题,电流感测晶圆电阻无感电阻是最佳选择。另外晶圆电阻的体积非常接近于贴片电阻,并保持其精确性和提供更高的稳定性,以及更宽广的温度范围。主要应用于医疗仪器,仪器量测设备,汽车相关控制板,计算机周边控制板,电源转换器,有线及无线通讯网路设备,LCD 控制板,手机,手提电脑,主机板,屏幕,玩具充电控制板,各类充电器控制板,电源供应器,各类控制板,各类电子产品,小型化及网络排阻可大幅减少电路板面积,电子电力设备,UPS,电子负载,高频放大器,医疗电源,电子减速系统,电动车燃料电池等等。

网友K:
引用 网友I:
BT负极连GND后,原理图是没错了。

只要实物严格按原理图连线,工作绝对没问题。

不接地也没问题

网友L:
问题解决了 ,感谢大家的热情帮助

问题怎么解决的,让大家知道,别白忙活了半天

楼主:
引用 网友L:
问题怎么解决的,让大家知道,别白忙活了半天

电路没有问题 后面换了一个取样电阻  就好了 电阻的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路没有问题 后面换了一个取样电阻  就好了 电阻的问题

原来我那个取样电阻是1MR  换了个10mr的  电路本来没什么问题  经验就是万用表测微弱电阻电压电流很不靠谱

网友L:
离谱啦,你用1m的电阻非要拿10m的图来讨论找问题好多朋友明确告你电路正确,是出现手误了,你还执迷不悟啊
高人,能猜到问题所在。

建议大家不要两个专题发帖,发帖尽量在对应模块

网友M(2017-01-01):
不错,真是太棒了!

网友N:
没看到输入电压呢

网友O:
在高放大倍数的差分信号放大,358是不适合的。必须要用高精度的单电源(新的现代运放)或老的双电源(OP07),还有用这么大的电阻,用JFET或CMOS工艺的运放才对。用BJT工艺的运放,IB太大,误差太大,不适合小信号提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