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工程师须知 高压电容故障检修常见三大问题

楼主(2015-06-30):
夏季是高压电容工作运行的危险期,在高温的工作环境下,电容器或电容器组常常会出现故障,造成工作效率下降、能耗升高等问题。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在夏季的高压电容检修过程中哪三类问题是工程师最常遇到的,以及面对这些问题时工程师应该怎样做。

楼主:
问题一:高压电容器所接母线失压

由于夏季雷雨多发,很容易造成电路短路或过电压过高等情况,这会直接影响高压电容器的正常工作。如果电容在运行中突然失去电压,可能会导致变电所电源侧瞬时跳闸或主变压器断开。若电容器在电源合闸或备用电源自动投入使用时未被移除,可能会导致电容器带负荷产生过电压而损坏。另外,当变电所失去电压恢复时如果不拆除电容器很可能会产生谐振过电压,使变压器或电容器损坏。因此,高压电容器应设置失压保护装置,保证电容在所接母线失压后可靠动作,又可在母线电压恢复正常后可靠接入。

楼主:
问题二:高压电容器断路器操作产生的过电压

目前国内外所使用的电容器断路器,一般都采用真空断路器。当这种真空断路器合闸时,断路器触头可能会发生弹跳现象而产生过电压。虽然由此产生的过电压峰值较低,对电容器的影响也不大,但由于电容器年投切次数在千次以上,且断路器断开时可能引发击穿电容器的过电压,因此,必须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来限制断路器操作产生的过电压。

楼主:
问题三:高压电容器运行温度过高

相信很多工程师都知道,工作环境内的平均温度每升高10℃,那么电容器容量的下降速度就会加快一倍。如果电容器长期处于高电场与高温下运行,会引起绝缘介质老化和介质损失增大,进而导致电容器内部快速升温而发热,造成电容器寿命降低,甚至导致电容器产生热击穿而损坏。因此,当环境温度超过40℃时,工程师应该立即停止电容器运行。因此,为防止电容器因运行温度过高而损坏,应设置温度监控装置随时监控制电容器的运行温度,并采用强制通风装置改善电容器的散热条件,使电容器产生的热量以对流和辐射的方式散发出来。

楼主:
总结

上文中所提及的三个问题,是高压电容在夏季运行过程中最常见的,也是工程师在进行检修维护时需要首先检查的三个方面。从以上三个方面入手进行整体运行环境的检查和维护,可以有效保障机体在夏季高温环境下的正常工作运转。

网友A:
高压电容寿命一般是多少

网友B:
第0条,检修时不要触摸高压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0条,检修时不要触摸高压电

你摸过?

网友B:
小时候摸过:lol

楼主:
谢谢大哥打赏

网友D:
换靠谱的电容,工业级的。

网友:
电容高温很容易爆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