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Tamper Pin该如何初始化

楼主(2015-06-30):
各位大师,STM32F101 BKP当中的Tamper Pin该如何初始化!?

网友A:
参考,STM32F10x_StdPeriph_Lib_V3.5.0\Project\STM32F10x_StdPeriph_Examples\BKP\Tamper

网友B:
当 TPAL=0时:如果在启动侵入检测TAMPER引脚前(通过设置TPE位)该引脚已经为高电平,一旦启动侵入检测功能,则会产生一个额外的侵入事件(尽 管在TPE位置’1’后并没有出现上升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