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ATMEL89系列单片机的特点

楼主(2015-06-30):
ATMEL89系列单片机是以8031核心构成的,所以,它和8051系列单片机是兼容的系列。这个系列对于以8051为基础的系统来说,是十分容易进行取代和构造的。故而对于熟悉8051的用户来说,用ATMEL公司的89系列单片机进行取代8051的系统设计是轻而易举的事。

一、89系列单片机的优点

89系列单片机对一般用户来说,有以下明显的优点:

1.内部含Flash存储器

 因此在系统的开发过程中可以十分容易进行程序的修改,这就大大缩短了系统的开发周期。同时,在系统工作过程中,能有效地保存一些数据信息,即使外界电源损坏也不影响到信息的保存。

2.和80C51插座兼容

 89系列单片机的引脚是和80C51一样的,所以,当用89系列单片机取代80C51时,可以直接进行代换。这时,不管采用40引脚亦或44引脚的产品,只要用相同引脚的89系列单片机取代80C51的单片机即可。

3.静态时钟方式

89系列单片机采用静态时钟方式,所以可以节省电能,这对于降低便携式产品的功耗十分有用。

4.错误编程亦无废品产生

一般的OTP产品,一旦错误编程就成了废品。而89系列单片机内部采用了Flash存储器,所以,错误编程之后仍可以重新编程,直到正确为止,故不存在废品。

5.可进行反复系统试验

用89系列单片机设计的系统,可以反复进行系统试验;每次试验可以编入不同的程序,这样可以保证用户的系统设计达到最优。而且随用户的需要和发展,还可以进行修改,使系统不断能追随用户的最新要求。

楼主:
二、89系列单片机内部结构

89系列单片机的内部结构和80C51相近,它主要含有如下一些部件。

1. 8031CPU

2. 振荡电路

3. 总线控制部件

4. 中断控制部件

5. 片内Flash存储器

6. 片内RAM

7. 并行I/O接口

8. 定时器

9. 串行I/O接口

在89系列单片机中,AT89C1051的Flash存储器容量最小,只有1K;而AT89C52,AT89LV52,AT89S8252的Flash存储器容量最大,有8K。这个系列中,结构最简单的是AT89C1051,它内部也不含串行接口;最复杂的是AT89S8252它内部不但含标准的串行接口,还含一个串行外围接口SPI,Watchdog定时器,双数据指针,电源下降的中断恢复等功能和部件。

89系列单片机一共有7种型号,分别为AT89C51,AT89LV51,AT89C52,AT89LV52,AT89C2051,AT89C1051,AT89S8252。其中AT89LV51和AT89LV52分别是AT89C51和AT89C52的低电压产品,最低电压可以低至2.7V。而AT89C1051和AT89C2052则是低档型低电压产品。它们的引脚只20脚,最低电压也为2.7V。

楼主:
三、89系列单片机的型号编码

89系列单片机的型号编码由三个部分组成,它们分别是前缀,型号、后缀。它们的格式如下:



 AT89C;××× ××××

其中:AT是前缀;

89C××××是型号;

××××是后缀。

下面分别对这三个部分进行说明,并且对其中有关参数的表示和意义作出相应的解释。

1.前缀

前缀由字母“AT”组成,它表示该器件是ATMEL公司的产品。

2.型号

型号由“89C××××”或“89LV××××”或“89S××××”等表示。

 “89C××××”中,9是表示内部含Flash存储器;C表示是CMOS产品。

 “89LV××××”中,LV表示低电压产品。

 “89S××××”中,S表示含可下载Flash存储器。

 在这个部分的××××表示器件型号数,例如:51,1051,8252等。

3.后缀

 后缀由“××××”这4个参数组成。每个参数的表示和意义不同。在型号与后缀部分有“-”号隔开。

 后缀中的第一个参数×用于表示速度,它的意义如下:

 ×=12,表示速度为12MHz,

 ×=16,表示速度为16MHz,

 ×=20,表示速度为20MHz,

 ×=24,表示速度为24MHz,

 后缀中的第二个参数×用于表示封装。它的意义如下:

 ×=D,Cerdip。

 ×=J,塑料J引线芯片载体。

 ×=L,无引线芯片载体。

 ×=P,表示塑料双列直插DIP封装。

 ×=S,表示SOIC封装。

 ×=Q,表示PQFP封装。

 ×=A,表示TQFP封装。

 ×=W,表示裸芯片。

 后缀中第三个参数×用于表示温度范围,它的意义如下:

 ×=C,表示商业产品,温度范围为0至+70℃。

 ×=I,表示工业产品,温度范围为-40至+85℃。

 ×=A,表示汽车用产品,温度范围为-40至+125℃。

 ×=M,表示军用产品,温度范围为-55至+150℃。

 后缀中的第四个参数×用于说明产品的处理情况,它的意义如下:

 ×为空,则表示处理工艺是标准工艺。

 ×=/883,则表示处理工艺采用MIL-STD-883标准。

例如,有一个单片机型号为“AT89C51-12PI”,则表示意义为,该单片机是ATMEL公司的Flash单片机,内部是C51结构,速度为12MHz,封装为DIP,是工业用产品,按标准处理工艺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