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电压跟随器所用的运放的带宽怎么定?

楼主(2015-06-30):
感觉要比跟随波形的带宽大好多才行,我用100khz通过去,带宽1Mhz,2.2MHz的运放输出波形都变形严重.选用更大的带宽变形就小点.
跟随器的带宽应该怎么选?

网友A:
信号幅值?压摆率.........

网友B:
奔牛,你确定信号(不变形严重)带宽只有100k?

网友C:
楼主信号是100kHz正弦波或是100kB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奔牛,你确定信号(不变形严重)带宽只有100k?

不是标准正弦波,是介于锯齿波和正弦波之间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信号是100kHz正弦波或是100kB方波?

不是标准正弦波,是介于锯齿波和正弦波之间的波形

网友D:
既然不是正弦波,那就看看频谱啊。。

网友E:
以波形斜率SR和Vp代入f=SR/2piVp计算,f即是BG。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以波形斜率SR和Vp代入f=SR/2piVp计算,f即是BG。

实际应用中,这样算靠谱吗?

@captzs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实际应用中,这样算靠谱吗?

@captzs

网上有人做过正弦波基波以及它的谐波合成矩形波的实验,最高次谐波的斜率可以表示前后沿的斜率,这样就可以用波形的斜率反算出对应正弦波的频率。仿真就明白。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网上有人做过正弦波基波以及它的谐波合成矩形波的实验,最高次谐波的斜率可以表示前后沿的斜率,这样就可 ...

学习了。。

网友B:
这种方法非常粗略,实际上应视精度(失真度)要求而定
一般波形谐波频率倍数是无限的

网友E:
   压摆率与BG常常是成对考虑。楼主的题目,压摆率要大于波形斜率。

网友G:
这种要求都是先大致估一下或仿真,然后靠搭电路试,几次后就可以满足要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要求都是先大致估一下或仿真,然后靠搭电路试,几次后就可以满足要求了。 ...

没办法仿真,因为不知道怎么合成这样的波形.

网友E:
由于楼主没有贴出波形,附件随便举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办法仿真,因为不知道怎么合成这样的波形.

如果有实物的输出,可以用示波器导出数据。如果无法导出数据,只有图片,也可以从图片提取数据。
得到数据后,先处理成你的仿真软件可接受的格式,然后做成波形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