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一个时钟的问题

楼主(2015-06-30):
STM32F107库函数默认系统时钟是72MHz,但是APB1最大只能36MHz,那么为什么APB1上的外设也能正常工作呢?

网友A:
默认系统时钟是72MHz,在应用时,有另配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默认系统时钟是72MHz,在应用时,有另配置吗

没有啊,比如我用的USART2是APB1上的外设,时钟默认的72MHz,USART2也能正常运行

网友B:
没太看懂楼主的问题。系统时钟72MHz,为什么APB1上的外设不能正常运行呢?只是它的clock最大只能到36MHz罢了。

网友C:
我也不太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太看懂楼主的问题。系统时钟72MHz,为什么APB1上的外设不能正常运行呢?只是它的clock最大只能到36MHz罢了 ...

这样啊,我以为必须把APB1配置到36MHz或以下,外设才可以正常运行呢。谢谢了

网友D:
系统时钟初始化里已经把APB1设置为36MHz。APB1总线下挂载的片上外设,时钟配置不能超过36MHz。有误得话,请您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D:
系统时钟初始化里已经把APB1设置为36MHz。APB1总线下挂载的片上外设,时钟配置不能超过36MHz。有误得话,请 ...

你和4楼说的不一样,后来我在system_stm32f10x.c中找到了这样的代码,我觉得你说的是对的。
static void SetSysClockTo72(void)
{
  __IO uint32_t StartUpCounter = 0, HSEStatus = 0;

  /* SYSCLK, HCLK, PCLK2 and PCLK1 configuration ---------------------------*/
  /* Enable HSE */
  RCC->CR |= ((uint32_t)RCC_CR_HSE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and if Time out is reached exit */
  do
  {
    HSEStatus = RCC->CR & RCC_CR_HSERDY;
    StartUpCounter++;
  } while((HSEStatus == 0) && (StartUpCounter != HSE_STARTUP_TIMEOUT));

  if ((RCC->CR & RCC_CR_HSERDY) != RESET)
  {
    HSEStatus = (uint32_t)0x01;
  }
  else
  {
    HSEStatus = (uint32_t)0x00;
  }

  if (HSEStatus == (uint32_t)0x01)
  {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FLASH->ACR |= FLASH_ACR_PRFTBE;

    /* Flash 2 wait state */
    FLASH->ACR &= (uint32_t)((uint32_t)~FLASH_ACR_LATENCY);
    FLASH->ACR |= (uint32_t)FLASH_ACR_LATENCY_2;

    /* HCLK = SYSCLK */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HPRE_DIV1;

    /* PCLK2 = HCLK */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PPRE2_DIV1;

    /* PCLK1 = HCLK */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PPRE1_DIV2;

   。。。
这是库函数里设置系统时钟频率为72MHz的函数,最后几句话分别是设置AHB,APB2和APB1,因为系统时钟已经在上面设置为72MHz,所以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PPRE1_DIV2;就是将APB1设置为36MHz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和4楼说的不一样,后来我在system_stm32f10x.c中找到了这样的代码,我觉得你说的是对的。
static void  ...

单独配置,APB1下的外设,时钟不能超过36MHZ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