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KL25 tmp触发ADC

楼主(2015-06-30):
我想问问,图中的32.768ms是不是就是代表TMP每经过这么一个周期时间,就会去触发ADC进行一次转换啊?

网友A:
楼主这个问题以及在别的论坛问过了,32.768ms是一个周期的TPM时间,但是ADC的触发是要CHnF去触发,具体要看通道的值。
通道值对比满足,CHnF置位,然后如果ADC选择为硬件触发,则CHnF置位就实现ADC触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问题以及在别的论坛问过了,32.768ms是一个周期的TPM时间,但是ADC的触发是要CHnF去触发,具体要看 ...

好吧,原来是同一个人,谢谢大神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吧,原来是同一个人,谢谢大神指教~~~~

是的,所以飞思卡尔几个外部论坛,尽量不重发,都是我们几个人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所以飞思卡尔几个外部论坛,尽量不重发,都是我们几个人管的。

好的,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