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烧完程序后必须复位程序才能跑起来

楼主(2015-06-30):
用的stm32f107,程序烧写完成后必须按一下复位键,或者断电重启,程序才能跑起来,为什么~~~

网友A:
怎么会是这种情况,程序问题吧

网友B:
target option/utilities/setting 里的reset and run勾选

网友C:
把调试里边的,Reset and run勾选上,这个是用jlink调试的时候。

网友D:
勾选reset and run

网友E:
你是用jlink下载的程序么?好事用串口啊?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开发软件,什么下载器

网友F:
得看看用什么下载软件下载的。

网友G:
本来就应该复位才能运行的,那些使用下载器出现无需复位,是因为下载器自动干了这件事,所以无需手动复位了。

网友H:
勾选     Reset and R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