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优先级问题

楼主(2015-06-30):
什么是占先式优先级?什么是副优先级?两者怎么用

网友A:
占先式优先级: 高占先式优先级的中断事件会打断当前的主程序/中断程序运行——抢断式优先响应,俗称中断嵌套。

网友B:
说白了 就是中断同时到来响应的先后顺序和是否能够打断现在执行的中断,也就是中断嵌套啦!

网友C:
就是抢断式优先响应和非抢断式响应

网友D:
如果楼主想了解更多,建议去看看“ARM Cortex-M权威指南”

网友E:
如果优先级完全相同的多个中断同时挂起,则先响应中断编号最小的,
我今天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