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斥量的使用

楼主(2015-06-30):
互斥量mutex_lock是不是不能用在中断和定时器函数中啊,不然程序会跑飞?

网友A:
有点高端啊

网友B:
mutex_lock() 如果该互斥锁已经锁定,调用线程将会阻塞,直到该互斥锁成为可用为止。
中断调用, 你要充分考虑到中断是异步的和优先的, 要求对于已被占用的资源不能傻等, 傻等就导致死锁. 所以在确保所指向的互斥锁未被锁定, 就可以调用. 应该是要一点技巧才可以用.
中断占用的资源慎重尽早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