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的ADC问题

楼主(2015-06-30):
STM32F系列单片机中ADC的每个通道的采用周期都是可配置的,我想问一下采样周期配置的越大转换出来的值越精确吗?比如STM32F2处理器的ADC采用周期可以是3、15、28、56、84、112、144、480.还有就是ADC中分为规则组和注入组,这两种模式在使用上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吗?

网友A:
是的,周期够了才好充分的完成放电充电检测。

网友B:
不一定是 周期值 越大,值越精确的。如果你就想测试高频的 模拟量信号。还是时间短一点比较好。

网友B:
规则组 就是一个触发事件 转换你定义的N个通道,直至全部转换完成。而注入组 就是一个触发事件只转换一个通道,直至全部转换完成。

网友C:
你的信号如果是交流或变化的,采样时间长对精度提高反而不利.直流的话采样时间长有好处,但是和频率无关.
规则和注入时stmad的两套方案,很灵活,通过注入可以实现不规则的采样序列,建议你看手册.

网友D:
不是简单的增加采样周期就可以提高精度。
采样时间要和外部输入阻抗相匹配。见下图:

规则组与输入组的区别:
1。规则组最多由16次转换组成,注入组最多由4次转换组成
2.  通过不同的寄存器进行配置
3. 规则组的转换可以被注入组的触发信号打断,反之不能。

楼主:
就是说外部输入阻抗和采样时间都会对精度产生影响

网友E:
通常情况下是不是都是用采样周期来提高精确度

网友F:
采样时间要和外部输入阻抗相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