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STM32的flash

楼主(2015-06-30):
在keil C 编程中,在add flash programming algorithm中,所选择的Device Size必须和所用STM32型号的flash大小一样的?比如说我现在要用的是STM32F100c8,它的flash大小是64K,但是在Keil C中没有,那是不是必须选择64K吗,还是有其他的解决办法?

网友A:
启动文件用的是  高中低,你选 添加的时候 添加中 就好了

网友B:
选128K的那个就可以了,都是Medium-density value line devices。